不信邪..拆了步进电机...

楼主(2009-12-22):
拆开来清理上油一下..

结果真的退磁了
除了变松外..
原本转速可在75~200/分
现在超过100就会振动..

唯一的好消息是..低速比较不会振..

另外二颗没把转子抽出..就没退磁..

又要花钱再买一颗了.......

网友:
退磁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我的还好没有抽出来。。。

网友B:
LZ  退磁???
对于步进电机退磁这个说法我没有找到具体书面东西~~
不过我{手肇}以前也拆过几个都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
出了后没法~~再买~~~久的丢在那没事是时候我有拿来重新装~~瞎猫碰死耗子``还碰对了{自己感觉没差}
我也不知道具体原由~  自己在试试
~1 上中轴的顺序~
~2  中轴与下盖或上盖的距离
  3  螺丝的松紧度~~

网友:
难道 磁性 也真空密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退磁???
对于步进电机退磁这个说法我没有找到具体书面东西~~
不过我{手肇}以前也拆过几个都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
出了后没法~~再买~~~久的丢在那没事是时候我有拿来重新装~~瞎猫碰死耗子``还碰对了{自己感觉 ...

那我再拆装几次看看会不会复 活.....

网友C:
有些上下两个磁极间有磁粉(第一和第三条缝)
如果你把它“清理”掉,
就破坏了磁路,
不过重新装磁粉并胶封后磁性应该可以恢复。。。(猜测)

网友:
PS:
我的57和86电机好多都拆洗过,
没任何问题。。。
本来有问题还“修”好了几个(磁粉或异物卡阻、端盖错位等)。。。

而且我每次拆是必定取出转子的。。。

网友:
LZ信邪的

还信邪比信科学多

网友D:
强磁是有一个磁路闭合的问题,指针万用表换动圈时,需有一个支架先撑住空挡,再抽出动圈组件,同时保持磁路闭合(灵敏度高的表头带磁闭合附件)。  步进电机应该也是这样,想抽出铁心,要用矽钢片做个圆筒,顶出铁心的同时,放进圆筒。。。。。

网友:
我也拆过步进电机,没事的!

网友:
哦…现在我信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磁是有一个磁路闭合的问题,指针万用表换动圈时,需有一个支架先撑住空挡,再抽出动圈组件,同时保持磁路闭合(灵敏度高的表头带磁闭合附件)。  步进电机应该也是这样,想抽出铁心,要用矽钢片做个圆筒,顶出铁 ...

没错!典型的就是万用表的磁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上下两个磁极间有磁粉(第一和第三条缝)
如果你把它“清理”掉,
就破坏了磁路,
不过重新装磁粉并胶封后磁性应该可以恢复。。。(猜测)

我没注意到有磁粉
只是看到转子有些锈..就喷点WD40擦一擦

网友:
 拆也找个小电机拆嘛,浪费一个好电机了

网友:
有些人还是不信,我也试过了,搞的我一个不进完全没步感了,用手转一下轴就像普通电机一样能自转好几圈

网友C:
这么严重。。。
也许是偶运气好吧。。。

50米收了6个2A的57(某打印机拆)“坏”步进,
其中四个转动不灵活(卡阻),
一个无力(消磁)
一个没引线被齐根剪断。
如上述方法拆装后,
修好了5个,

准备做点什么玩。。。

另有一3A86,
在运输或拆机时受钝器重击伤,
导致后脑颅骨一角凹陷式骨折(上端盖一角砸堆了),
并伴有中度脑震荡导致昏迷(转子卡住不转),
以及第四颈椎骨骨折(螺丝弯了拧不出来),
经开颅手术取出颅内组织(转子),
清除淤血(磁粉)及碎骨(碎屑),
并植入人工颈椎(换螺丝)后,
康复出院至今状况良好,
并已重返工作岗位(Z轴马达)。。。

楼主:
我老爱干这种蠢事, ...

拆装了几次都一样, 明显比其他二个差..
应该是没救了, 再买一个吧..

网友:
这么久了 还真有不信斜的!!!!

网友:
没那么厉害 还是能用的,就是扭矩稍小一点。但是影响不大。

网友:
听人劝 吃饱饭     还是别拆了

楼主:
和其他不样心里就不舒服啊.....
刚才缴了学费再买一颗..
寄到台湾的运费比步进还贵...

网友:
知道为什么退磁吗?
一个常见的退磁原因是:瞬间电流过大,卷线部分反而形成了着磁头,这瞬间一下子再给磁铁着磁一次,如果着磁瞬间的的磁场与磁铁的磁铁位置不一致的话,那就把原来的磁场破坏掉了,然后就是出现退磁的效果喽

网友:
可以大电流感应充磁。

网友:
还是不太懂

楼主(2010-04-17):
今天在拆5相步进时..
用力过大把转子也抽出来了

又一颗软掉了.......

网友:
  众说纷纭,lz是实践的结果。。。可下面各位说的又让人迷糊~~~~

网友(2010-07-23):
假的,我还绕过线圈呢,不拿出转子怎么绕,绕过后比原来的还有力。

网友:
只要不把磁粉弄掉没有这么老火!

网友:
封闭磁路的那个估计是铁磁流体吧?

网友:
这种先装配后充磁的东西,拆的时候一定要用一个合适大小的铁芯顺着配进去,也就是维持磁路,这样磁场强度降低的不多,如果直接把里面的抽出来,再装回去就惨了.

网友:
为什么会退磁?什么原理?大家研究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步进电机我都拆过几次,
感得不是退磁的问题,
是你没有装好,转轴装偏了.
你可以用以下方法试试, (不保证能成功)
先把4个安装螺丝松一点点, 开动电机,(不要太高速),
一边转一边用木锺轻打电机端盖.
直到感觉良好,再一点点紧螺丝.
边紧边用上法,直到螺丝全紧.

网友:
信任问题.
我相信楼上的每一位拆过电机的人说的都是真实的.

有什么啊,有的会退磁,有的不会退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我都拆过几次,
感得不是退磁的问题,
是你没有装好,转轴装偏了.
你可以用以下方法试试, (不保证能成功)
先把4个安装螺丝松一点点, 开动电机,(不要太高速),
一边转一边用木锺轻打电机端盖.
直到感觉良好 ...

我不晓得拆了多少个了。和兄弟的情形一样。步进电机配合间隙要求高。装配需要些水平。
请退磁帮说明退磁原理。

网友:
并不是退磁帮,不过确实是退磁.具体原理应该是充磁方式不同造成的.
如果是将磁体先充磁后装入的步进电机,一般是不会退磁.
如果是将电机装配好后再充磁的,会退磁.
这种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将电机完全装好后,磁隙很小,再充磁,由于磁隙小什么的,充磁后的剩磁很强,但这种剩磁是要确保原有磁路变化较小的情况下.
如果将磁路改变(取出转子),磁隙加大了,就会退磁.
想拆出来不退磁是有办法,就是如果磁体是外磁体的,就在拆着的时候顺着放入铁芯,如果是内磁体的就要用大小相当的外铁圈顺着套在内磁体上,这样退磁会小很多.
以前拆的不是步进电机,是磁力吊具,只要拆出了磁体,再装回去,别想还原了,那种磁体是间隙配合,很正好的那种间隙(大约5丝左右)如果拆出时把磁体套在外套中,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外套要厚实,不然也退磁,不过退磁量较小.
感觉应该和磁饱和有关吧,由于磁体在磁化过程中,应该是先用强磁场让磁体达到磁饱和或者低于磁饱和时,然后去除磁场,磁体会退磁,留下稳定的磁场,但这个退磁过程应该要磁路有关,也就是如果磁路是开放性的,那么剩磁就小,如果是相对封闭的,剩磁相对较强吧.
只能想到这里,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请大家接着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还好没有抽出来。。。

早晚你会抽出来的

网友:
感觉没退磁的 估计就是原来的磁性就很弱了

网友:
拆完就信了

网友:
我的抽出来松了,放了一个时期,现在正常了,为什么?

网友:
到底是听“理论”的,还是LZ实践的?
越听越糊涂了
以后还是自己实践一下子了!

网友:
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没有专业人士给科普一下?省的大伙老是走弯路

网友:
我看有点玄乎!步进电机转子中间就镶有稀土磁铁!不可能因为一拉出来就失磁!该是安装时间隙不均衡制造成!真正应失磁应该是由于过流过热超载引起。我是没有较好的力度记!不然的话定会做一个测试!让事实说话不是凭空猜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严重。。。
也许是偶运气好吧。。。

50米收了6个2A的57(某打印机拆)“坏”步进,
其中四个转动不灵活(卡阻),
一个无力(消磁)
一个没引线被齐根剪断。
如上述方法拆装后,
修好了5个,

...

gao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