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大脚能游泳

楼主(2009-12-22):
我把接收和电调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起来 曾经在水里游过 呵呵  我在桥底下玩  (已经没有多少水了)跑爽了结果一头栽到是水里 呵呵 水不深 刚刚能漫过车  呵呵天线还露在外面    在水里跑了好几分钟  跑不动 轮子打滑 很像游泳 出来照样玩一点事也没有
我很喜欢在有点水的地方玩  所以我的车有很强的防水 O(∩_∩)O~  你们也喜欢在有水的地方玩吗?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   我的车为什么不能有刹车   ?只有设置在没有刹车状态  否则方向舵机老是胡东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可以。只要接收机和电调和电池和舵机密封防水就可以了

网友A:
x\小心轴承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小心轴承锈掉
生锈是避免不了的  我天天在水上跑  呵呵  大家谁知道刹车怎么设置 我原来的控显示坏了 我用的天8

楼主:
大家谁知道刹车怎么设置 我原来的控显示坏了 我用的天8

楼主:
没有刹车是很痛苦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能在水里工作

俺那是有刷   双550

网友C:
有刷的不知道怎么设置了,无刷的话有设置卡就方便些,你用板控玩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刷的不知道怎么设置了,无刷的话有设置卡就方便些,你用板控玩车?

恩 我的枪控显示屏坏了   看不见设置就改成天八了  我决定习惯了一样 就是比枪控大 不好拿

网友:
无图无证椐

网友:
恒龙水上漂~~~~

网友:
不差钱的话,FLUX潜水都可以

网友D:
记得刹车是向后拉一下吧,拉两下是倒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刹车是向后拉一下吧,拉两下是倒退。。

是啊  但是我的向后拉一下   力量很小  不能起到刹车的作用  只有拉两下  让它后退

网友:
用枪控多好晒...

用枪控多好晒...   我是舍不得 让它进水  狗骨会生锈的  我都没弄过水 都也生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