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 自紧夹头怎么装到铣床上

楼主(2009-12-22):
BF20 铣床,配了个自紧夹头,发现自己安不上,特求助各位师傅,请解答一下或者给个技术贴的链接也行 谢谢了

网友:
配跟钻接杆

网友:
楼上专业的  说的不错 需要转接杆的

网友:
我的就是BF20,自紧钻夹头楼上说的对,配个MT2的带拉丝的接杆就行了,我的装好后就是这样!

网友:
图错了,是这样的:

楼主:
出差~~·才有机会上网~~

楼上老几位,有根转接杆,我不知道怎么用,有螺孔的一端 是可以拧进铣床的接口里,但是下面一端很光滑既没有螺纹 也没有孔洞,怎么和自紧夹头配合啊?我尝试了硬塞进去,但是又担心转动的时候飞出来,实在是难办,目前的情况是,转接杆 和 夹头 和铣床之间该怎么连接,摆弄了很久 还是没有进展

网友:
你做法是对的硬塞进去就行了.

网友:
我第一次接触铣床的时候也是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后来一个老师傅讲了一下才知道,钻夹头,包括自紧夹头都是考锥度连接的,因为是上下方向受力,所以不用担心钻的时候会掉下来,但是如果你用来铣就有可能掉下来了

楼主:
谢谢楼上2位~~~

请问 硬塞进去 用不用锤子狠力敲敲?还是感觉固定了就行?

另外 楼上的师傅,听您的意思,自紧夹头不能用来铣么?如果不能的话,我应该去买个什么样的夹头来加装铣刀?

楼主:
各位,BF20铣床 用什么型号的铣夹头 ??麻烦大家了,今天在线等~~~一会儿出去买

网友:
你的铣床锥孔是几号的买几号的就行了,.铣夹头的吊杆螺纹也要注意下

楼主:
谢谢,我看看去啊,对此真是一窍不通啊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BF20铣床 用什么型号的铣夹头 ??麻烦大家了,今天在线等~~~一会儿出去买

MT2的

网友:
自紧夹头配根铣接杆就好了,铣接杆尾锥是螺丝孔,钻接杆尾锥是扁尾的,铣接杆用于铣床上,钻接杆用于钻床或车床:loveliness:

网友:
铣床还是用铣夹头的好

楼主:
16楼的师傅,我随自紧夹头来的 接杆 一端就是螺孔的,这应该就是您说的 铣接杆了吧? 还有安装的问题,我刚才试了一下,螺孔的一端 可以拧在铣床机头上,但是怎么都拧不死,总是会转动,另一端 是不是就要 硬塞进 自紧夹头里?还用不用锤子砸一砸?

网友:
我用下来似乎只有铣夹头接杆接拉杆可以把拉杆可以拧死(铣夹头配了个扳手),钻接杆不需要拧死吧,拧死了你拆的时候拉杆就不好拧松了。扁尾的那种钻接杆连接拉杆的螺纹都没有,不需要连接拉杆的。钻接杆连接钻夹头的那端直接把钻夹头捅上去就行了,你以钻,接杆一受力自然就紧了,似乎不需要用锤砸吧。
钻做的接杆是很紧的,如果你要拆下来如果是扁尾没有拉杆的你需要用三角铁赛在主轴那个槽里敲才能敲下来,如果是有拉杆的你把拉杆拧松个2几丝(不要完全拧松再敲,否则会把拉杆的丝牙敲坏了,有的拉杆没有淬火,更容易磨滑了),然后敲一下拉杆,就下来了。

楼主:
楼上的师傅,我的BF20铣床 ,我貌似明白点了 谢谢

网友A:
bf20是mt2的锥度,你买套J系列的铣夹头就可以了,er系列的太贵了,好像泗水出的价格适中,质量还行,征宇的要便宜点,我没敢买。

网友B:
接杆螺丝孔M10

网友C:
回复 楼主:
杆子一头上铣床,一头接钻夹的尾锥孔,连接钻夹时最好用橡皮榔头敲下紧,一次上紧,不要经常掉下来!

楼主:
谢楼上的师傅,看您的头像貌似经营配件工具的,有需要的话能否联系您啊

楼主:
另外请问5楼卧室里,感觉放地板上有点忒底了点,但不是不能玩,这个BF20标称说是150KG 这将近300斤的东西,如果垫高些,放在什么物件上比较稳妥,下午试了个床头柜,吱吱响,就搬下来了,咨询了一些朋友,都说 放地板上是最稳妥的,或者浇注水泥墩,但是在楼上浇注水泥这不现实,请问各位师傅,你们都是用什么垫的?难道只能放地板上么?

网友D(2010-08-01):
回复 楼主:
教你一个很简单的测试方法;抱着你的老婆(或者是女友),坐在你想放铣床的地方,屁股左右晃动一下,如果没什么大的动静,放这个桌子(台子)上就是合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