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sp ubec问题

楼主(2009-12-22):
晕死,我的600esp 干掉我两排接收电了,请问是不是每次玩完之后不但要关开关,还要把线拔了,我就是懒,只关了开关,没拔线........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不会吧?我的ep550 也忘关过,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阿,您这是漏电啊 哈哈

网友:
关注,我的也没有拔下JST插头,赶快拔去。插来插去太麻烦呀。

网友A:
BEC故障。鉴定完毕。 我胶带缠死从来不拔的。

网友:
肯定要拔的啊,你看他开关那么小能通多少电流,那个开关是个小电流开关,然后有个什么放大的去导通一个大的电流开关。所以估计里面会一直通电,只不过电流比较小。如果长时间不用的话最好拔下来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故障。鉴定完毕。 我胶带缠死从来不拔的。

 ....

网友:
不是漏电就是有BEC有毛病!呵呵

网友:
 咋不见亚哥来关心一下这些问题咧

网友:
接受电用锂电的话肯定飞完了要拔掉,这是基本常识

网友:
我帖子里早都写过了,亚托B6X是需要连插头都拔掉的,否则锂电会逐步消耗殆尽,为此我已经付出过代价。而B3X就不用。

可是没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