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2#E的6通道遥控器能音频线玩模拟器吗?

楼主(2009-12-22):
各位DX,请教一下华科尔22#E的6通道
遥控器
能音频线玩
模拟器
吗?
网上看到有圆口转音频线的改法,就不知道这个遥控器支持不?有没有成功的?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可以,是ppm的,去模拟器专区看怎么改接头

楼主:
接头我已经知道怎么改了,呵呵
请教一下,这个控配那款模拟软件适合?

楼主:
另外,遥控器上有什么特殊设置吗?例如拨码开关等的设置?

网友A:
1;这个控可以玩所有的模拟软件,只要是有密码(破解的也行)
2;22E没什么特别设置,和玩真机是一样的,模拟器时,玩固定翼把所有开关设为关;玩直机时,按说明书上的默认设置来,等熟悉了以后可根据自己需要来选择。油门不能设为ON(即混控状态),玩过模拟后上真机之前一定要检查各个拨码开关状态,不然后果很严重!!还有不熟的话加我QQ:503452155(注名22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