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00出了个问题

楼主(2009-12-22):
今天出去飞,飞机的尾巴总是上下左右轻微抖动,这是咋回事,

网友A:
牛,敢在茶几上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敢在茶几上加油!

排气管是堵上的,油箱是空的,估计是手拨而已。

网友:
有时转速不够也会晃,试试把转速提上去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哈哈,被看穿了,是用手转的
我在刚起飞悬停的时候上下晃

楼主:
抖的不是很大,左右也有点晃

网友:
上下晃是因为转速低 螺距大   左右有点晃可能是感度不够    也有可能是温度低

网友:
检查旋翼头以及大桨是否配平吧。

楼主:
我是在零下14度的温度下飞,和晃动有关系吗

网友:
有可能。-14都在飞,敬仰啊。

网友:
零下十四度在西边门口飞 叫做

西门吹雪

网友:
飞到西门庆祝下   就是西门庆~!  后来又生了个儿子 取名西门子~!

网友:
零下14度....一般的电子设备这会儿都回出问题了
电池容量都回下降

网友:
民用陀螺最低工作温度是-10度吧!!!太冷了,回去模拟器吧!

网友: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了   今天飞的时候    尾巴上下晃动剧烈   左右也摆   吧转速调高点  有所改观   不过还是抖   飞航线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问题   就悬停的时候不行  弄得我心里怕怕的   今天飞的时候气温-8度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