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450炸过之后尾巴上下跳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22):
而且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搞了好久都不行啊,横轴主轴大奖都换过了

网友A:
我前几天碰到,结果是我新旧尾桨混用,不平衡导致.你看看尾浆平衡吧.
吧整个尾组拆出来,放一根3MM横轴上,看看两边的重量是不是一样
另外尾轴弯了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