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镗刀头

楼主(2009-12-22):
在坛上看到高手自做镗刀头,前几天上班空闲,溜回我的工作室学做镗刀头,从没见过实物,凭在坛上看到的图片印象摸索着做,操作失误加上大意损失了四把刀,其中3把合金的,成本不低啊?心疼我一晚没睡好!

楼主:
先上图,做的不好,望各位高手指教!
第一步:直径45的45号钢上床精车外圆,长度一分为二,分别做镗头的上下体,这些就不上图了,
把上体部分重新夹到卡盘上,一端打14MM的盲孔,再用铣刀镗到直径14.5MM(钻头直接打孔可能不同心)
将16X1的丝锥夹到尾座上,用手转动卡盘进行攻丝,(也是为了同心,直接手工肯定不行的)

楼主:
打夹镗刀的孔,上铣床铣

楼主:
同样是用铣刀镗孔,孔径10MM

楼主:
铣上体的燕尾

楼主:
铣好的上下体

楼主:
上下体结合

楼主:
还有攻镗刀的顶丝时尽量用参照物定位,以免把丝攻歪了

网友:
 接着干啊

网友:
不错,淬下火更完美了

网友:
做的不错,继续啊

楼主:
目前进度就到这,还有微调螺丝部分,MT2的锥柄,镗刀头都没做,今天出差在外地,在宾馆没事时整理图片发的帖,过两天回去继续剩余的工程,做的不好,望各位高手多指教!

网友:
学习了,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A:
就怕这种铁,“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B:
楼主打坏了4把合金刀?怎么打的?TM2的主轴好细呀,强度如何?

网友:
MT2不细了 瑞士豪泽的镗刀 9mm的锥度快换头  照样用的溜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怕这种铁,“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难道这位同好出差也带着铣床,车床?
谁说没有下回了?我自己还急着抓紧做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打坏了4把合金刀?怎么打的?TM2的主轴好细呀,强度如何?

两把直刀是在镗孔时掰掉的金牙,还有两把燕尾合金刀掉地上把刀尖全摔坏了,
现在想起都心疼,(这种刀不好买啊,而且贵)
MT2的主轴是细了些,铣燕尾时整个机器都在跳,而且那声音吓人,稍微进尺大一点就闷车,
以后这种活还是少干得好,后悔不如当初买25V了!

网友:
LZ高手!
我的铣也很小,铣过燕尾槽(45#钢)不会跳啊,速度不可快哟。

楼主:
见笑了!
可能是我的耐心不够,进尺快了,另外我买的焊接合金燕尾刀有的脚不同心,所以也是跳的原因,不过合金刀比普通的刀耐用,感觉铣的要快些!

楼主:
这两天出差回来,上班偷闲又做了一些,因时间有限,只做了这么多,年底工作忙,只能找时间慢慢做了!
这是调整部分

楼主:
换个角度再看

楼主:
车镗头的锥柄,要先车出和上体连接的螺纹,和镗头连接上之后再车正,以防止锥柄不同心。

楼主:
后面这几天如果不出差,看有否时间继续,没办法,年底忙,工作才是主要的!
后面的难题就是复制MT2的锥度,做好再上图!

楼主:
昨天又做了一些,主要是复制MT2的锥度,车镗头的锥柄,
我的方法是,在车床上用两顶尖顶住一个MT2的钻接杆,将车床大托板锁死,松开刀架小托板的固定螺丝(能自由活动)揺中托板顶住接杆,然后拧小托板让刀在锥柄上来回滑动,来回校正确定锥度正确后锁死托板刀架,锥度复制完毕,后面即可放心车削MT2柄了!
这是复制好的锥度:

楼主:
这是正在车削的图!

楼主:
这是做好后的完整样子!

楼主:
车MT2锥柄时还遇到了点问题,就是发现成品的MT2接杆其实并不是一个直线的直锥度,竟然是杆部中间鼓凸的,后来又调整了一下才合适!

网友:
漂亮,收藏了。另外咨询个问题。镗刀的车床上用还是铣床?铣床用是不是 对刚性要求较高?车床上用的话,为什么不直接用内孔车刀呢?

楼主:
镗刀是铣床上用的!
车床上用内孔车车刀!

楼主:
这是刀杆,刀片是在锋利买的最小的机夹刀片。

楼主:
DIY镗头到此全部完工,就是断断续续做的久了些,玩东西还是要有时间啊!

网友:
LZ高手  最小可以干多大的孔

楼主:
回楼上,最小12mm,刀杆直径是10mm!

网友C:
能不能在小点,比如干8mm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在小点,比如干8mm孔

8mm不行,我也想过越小越好,但怕做的刀杆强度不够,强度好的材料不好加工,尤其是那个固定刀片的螺丝,我用的是2mm的,硬材料没法攻丝啊!当然了焊接刀杆应该没问题的,但我没法焊,也不会!
fang老大是高手,好多东西还要向你学习呢?另外你也是HAM吧?我BD4RY!
73!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铣也很小,铣过燕尾槽(45#钢)速度不可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车MT2锥柄时还遇到了点问题,就是发现成品的MT2接杆其实并不是一个直线的直锥度,竟然是杆部中间鼓凸的,后来又调整了一下才合适!

这锥度的杆子应该是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又做了一些,主要是复制MT2的锥度,车镗头的锥柄,
我的方法是,在车床上用两顶尖顶住一个MT2的钻接杆,将车床大托板锁死,松开刀架小托板的固定螺丝(能自由活动)揺中托板顶住接杆,然后拧小托板让刀在锥柄上 ...

直接买个MT2的锥柄来改精度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锥度的杆子应该是直的

我也认为应该是直的,可测了买来的两只接杆,确实就是中间鼓凸的,我按照直的车接触面确实不太好!
没办法,我的水平不好,各位请多指教,不要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MT2的锥柄来改精度会更好!

用买来的MT2锥柄精度肯定会好很多,不过当时手上确实没有多余的接杆可用,另外也是想学习实践一下如何车锥度,
但事实证明还是用成品的东西精度高,以后不会这样做了!(最好还是买成品)
这次做的镗刀也是第一次练练手,做的不好,请各位高手多加指教!

网友E(2010-07-26):
没必要的,做了玩玩还行,没什么实际用途,而且也不用做成那样,做的部件越多越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的,做了玩玩还行,没什么实际用途,而且也不用做成那样,做的部件越多越影响精度

说的对!
只有亲自动手做过才能知道哪里会有问题!这就叫经验啊!

网友(2019-02-16):
楼主的镗头做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