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跑完电机外壳不烫,轴承那里很烫正常不

楼主(2009-12-22):
今天换了436/3的桨跑完因为担心就摸了下温度,发现电机外壳也就50度左右,但是轴承那里的温度糖的不敢摸,估计有80度左右~~正常不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啦,缺少润滑,所以高速转动的时候产生高热,再下去,就会出问题,温度越高,摩擦越大

网友:
 电机轴承光荣退休.

网友:
用点 汽车上用的 锂基 耐高温的

楼主:
那鸟地方买回来时候就发热的~~~~

网友:
WD40可以用来润滑不?

网友A:
也许是转子的温度传出来呢 因为你外壳已经50多度了,而且是在有水冷的情况下,说明你的桨配大了。

楼主:
现在用436/3,人家用937/3都没事~~~~~~~~ ,转子不是磁铁吗?怎么会发热?

网友:
跟电磁炉加热原理一样,所以还是 尽量避免连续大功率运行

楼主:
磁芯导电吗?没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转子的温度传出来呢 因为你外壳已经50多度了,而且是在有水冷的情况下,说明你的桨配大了。

认同老贾的答 案!

网友:
摩擦生熱,肯定有不正常摩擦出現,比較大可能是連軸器

网友:
首先检查下电机轴承吧,拆掉电机后再检查轴系转动是否顺畅~~~~

网友:
建议你把桨位向上收点~轴承比马达热是肯定的,轴承在这么高的转速下用不了多久润滑油就干了,
桨轴吊架的轴承我跑1到2次就换掉了

网友:
一个是上面说的电磁灶的问题,还有就是热辐射:线圈紧靠外壳且连着水冷都有50°的话,那么线圈本身的温度应该不低。线圈和转子的距离只有零点几毫米,所以线圈内侧的热量会辐射到转子上通过轴向外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