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今天在装小闪电竟然把铜管给掰断了!

楼主(2009-12-22):
今天在家装我的小闪电!在掰铜管的时候竟然让我给掰断了! 各位高手问下这个断的铜管继续使用会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网友:
危险~~小心拧麻花

楼主:
里边还有个软管!如果我把铜管留个头在上边和轴支架连接!然后用胶吧铜管和软管粘上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边还有个软管!如果我把铜管留个头在上边和轴支架连接!然后用胶吧铜管和软管粘上会不会有问题?

最好不要,铜管是稳定软轴的作用,没了软轴就会晃,高速会断。。。。

楼主:
哎明天再去弄一根吧

网友:
用一块铜皮把它包上在把它焊好应该可以用

网友:
还是换一根吧,保险!!!
停到水中间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