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SAMA 90 的配件 就那么难搞么?

楼主(2009-12-22):
KASAMA 90 的配件 就那么难搞么?
KASAMA 90 的配件 就那么难搞么?  很是不全、

网友:
那個配件難找? 現在除了起動軸工厂没貨之外, 好像都齊的.

楼主:
我知道你有一架 你的配件都在哪里购买啊 能不能告诉我啊! 我想入手90  可是我朋友说 配件不好弄 非让我弄700 可是我特喜欢90 郁闷   据说还不适合飞。。。

网友:
LS的 有些冲动  应该先飞50  然后在飞90    有了飞行水平 啥飞机都能整

网友:
首先Align700跟Srimok90都是90级別的機子. 因為桨都是用690-710mm, 引擎都是0.91 cubic inch (15cc).

如果你是新手, 用90级別的機子入門是不大适合, 因為會非常貴, 小炸一次2000元最起碼, 大炸6000-7000元是正常. 當然, 有這預算就沒問題.

很多人說700好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最便宜, 整台炸废都不心痛. 綀習機首選.
其它90機像JR, Hirobo, Kasama, Avant是享受型的機種, 好飛, 好看, 精絰, 但要小心點, 不然皮包會有點痛.

Kasama 現在在國內有总代理, 這是官网网址:
http://www.hobby-zone.cn/feiyun/index.htm

网友:
kasama据说不太好哦lz

楼主:
还是要谢谢 chantaiman51  这么详细

楼主:
为什么KASAMA 不太好?

网友:
这个飞机上次看chantaiman51的安装帖子,感觉做工相当棒!

网友:
我的就是在代理那里搞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KASAMA 不太好?

传说,可以问问liurui33\chantaiman51这些有机而且又有其他牌子90机之人的实飞体验

楼主:
找到了个 KASAMA90 安装机的视频 挺全 可就是英文啊 郁闷 哪位老鸟有个中文的 详细视频啊 谁做做贡献吧 录个完整的 放上来 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A:
Kasama 對装機技術有要求, 因為機上全部能轉能動的地方都可調/要調. 沒經驗或把它當成Align 700來裝肯定不成, 裝不對一定會扫齒或卡死. 説明書上其實也有很清楚的注意説明, 但只提供英文説明.

安装机的视频其實不大需要, 只有把几點重要事項說明一下就好了, 有需要的話, 我很樂意幚忙. :loveliness:

楼主:
谢谢 太热心了

网友B:
lLIURUI33报道,KASAMA 90 刚装好没几天,北京最近天气不好。还没飞呢,呵呵呵呵呵飞过以后第一时间汇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Kasama 對装機技術有要求, 因為機上全部能轉能動的地方都可調/要調. 沒經驗或把它當成Align 700來裝肯定不成, 裝不對一定會扫齒或卡死. 説明書上其實也有很清楚的注意説明, 但只提供英文説明.

安装机的视频其實不 ...

赞热心人!

网友C:
LZ买飞机前考虑配件确实应该,而且有时候不仅要考虑现在是否买的到,还要考虑以后是否能有供应, 所以我的建议是一次性买足够炸五次左右的配件(如果飞3D,还要多备),外加针对有磨损可能的配件再多备一些。多买一两台空机做备件也是好选择。

我曾经有一台JR Voyager E,后来苦于买不到配件,只好出给别人做配件机,教训惨痛,所以后来再买机,都是在能买到配件的时候尽量多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lLIURUI33报道,KASAMA 90 刚装好没几天,北京最近天气不好。还没飞呢,呵呵呵呵呵飞过以后第一时间汇报!

又是一个热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买飞机前考虑配件确实应该,而且有时候不仅要考虑现在是否买的到,还要考虑以后是否能有供应, 所以我的建议是一次性买足够炸五次左右的配件(如果飞3D,还要多备),外加针对有磨损可能的配件再多备一些。多买一 ...

我的MSH Protos何尝不是这样啊。。。配件极其难买,也想在有供应的时候多备一些,又拿不准什么多什么少(500级和450易损件应该不太一样)。。。经销商进货量好像也很少,现在MSH只能飞最保险的航线
所以我的油鸡选择了JR,虽然配件相对H的少点,但是在国内只要买都能订到,这就不担心了,最多维修时间长点咯

网友:
对于配件准备。

我一般分为损毁型配件和磨损型配件。

损毁型配件就是摔机后需要的,好在我的飞行方式摔机很少,在飞机全寿命期内摔3-5次最多了 (我对自己的飞机定义的全寿命期是1000起落,超过这个数目就退役,一般都是用99 cent起拍的形式在EBAY上拍卖掉,最后卖出多少钱都成,呵呵)

损毁型配件一般就是大桨,主轴,横轴,平衡杆,尾管,尾轴,大齿,悬翼头部的连杆,另外针对不同机型的特色,比如Lepton的镁合金机身大梁和Seesaw座也容易摔坏,虽然很贵但是也不得不一样备,JR Voyager E就没有类似问题,就不需要备。对于Hirobo来讲它家的尾桨夹永远都是塑胶的,所以我也备一些以防万一摔坏。当然以上这些配件不会每次摔机都用的到,不过俗话说有备无患吧。

磨损型配件包括电机齿 (Pinion),球头,球头扣,横轴减震胶圈,皮带,单项轴套,这些部件我一般是250起落左右都要换新,所以根据你打算飞的起落数就可以知道要备多少了。

我这种备法其实有点未雨稠缪,主要是考虑到一个机型就算停产,自己也有配件。我曾花400刀买过一台Hirobo 剑, 60级的经典,全新未开封的古董机器,价格确实相当便宜,可以因为停产许久,买不到配件,自己无力收藏, 没配件又不敢装起来飞,后来不得不转卖,心疼不已。

日系机种配件价格不低,备几套备件的价格往往超过再买一台空机,所以我的标准一般是一台机备5套左右的损毁型配件和磨损型配件就好,备的再多压力比较大,不过日系机种做工精细,精度高,也没有人会拿他们摔着玩,所以摔的机会倒是不多。对于新动作的练习或者自己状态不好的情况下,还是飞YT没压力。

另外还有原厂各种规格的螺丝和垫圈(Washer),难以买到的特种规格的螺丝和垫圈也要备。

总只,买一台机,一般都要准备再花跟它的价格一样甚至更高的钱去备配件,现在钱包痛总好过以后配件断档让飞机趴窝

网友D:
这个飞机就是精致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大好人啊大好人!!!
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去准备后面的配件了~
我和你有差不多的心理,配件一定要充分到能提供我飞这架飞机生命周期内都有保证!
虽然钱是个问题,但是可以慢慢积累一批批地进配件。
练习当然YT450+FY配件

楼主:
哈哈 看来还是米最重要啊 一切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