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会用亚拓原厂的配件吗?

楼主(2009-12-23):
想了解一下,玩亚拓飞机的朋友,你们都用原厂配件吗?或是,哪些部件你会选原厂,哪些不会?理由是什么?

   了解下,顺便也学习下。

网友A:
三轴可用副产  二桨  脚架 尾管
其它的不作考虑

网友:
如果亚托的原厂件都给打4折的话我肯定不用副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轴可用副产  二桨  脚架 尾管
其它的不作考虑

错了,关键部位怎么能用副厂的,脚架之类的非结构部件到是可以用副厂的.安全第一~

网友:
我的杂交450用了YT的齿轮非常安静

网友:
  从来不用!
原厂玩意我只有个陀螺

网友:
不太炸机可以全用原厂的开销也不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了,关键部位怎么能用副厂的,脚架之类的非结构部件到是可以用副厂的.安全第一~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三轴我全用原厂的

网友:
主轉頭組和尾組用亞拓原廠(核心組件精緻度比較好),其餘可一概不用原廠.都是那句同樣材料原廠比別人都貴幾倍.

网友:
炸了后,我就考虑那个成本低又可以用的就用那一个。

网友:
容损的当然是炸不起的了  金属要求精度的部位就要用原长的咯

网友:
炸的少就用原厂, 经常炸就用副厂。

网友:
三轴、大桨原厂,其它可选用副厂。

网友:
我的500所有配件均原厂

网友:
只用原厂

个人认为,不稳定的飞行,导致的机械故障而炸机,浪费的修机时间,是太可惜啦

本人从不用副厂,结果,一大堆原厂备件用不完

网友:
飞行技术好了以后 就可以用原厂的了,副厂的质量已经让人难以容忍了。

网友C:
与楼上同感。
基本不要副厂件,我一般在网上收新的二手原厂件

网友:
好主意!

引用 网友C:
与楼上同感。
基本不要副厂件,我一般在网上收新的二手原厂件

网友D:
小飞机用用副厂的还勉强,大机不敢用副厂。。。。。。除了螺丝

网友:
YT450SE 昨天还换的 主轴 横轴

网友E:
6楼很有才,杂交

网友F:
原厂件太贵了,不过关键部分还是用原厂的,安心啊,三轴我都是用飞耐的,价格比原厂的便宜多了,质量也可以接受

网友G:
基本都是用原厂的,安全第一。

网友H:
已经学会翻了,但是压根没见过亚托原厂的东西

网友I:
主桨用副厂的行吗????本人新人,感觉用原厂的有点~~~~~~~贵~~~~~~~~

网友:
ls适合用木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