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虾请进,DSX7改短油门遇到大问题。。。。

楼主(2009-12-23):
如题,本人按论坛上的教程,自己动手改短油门,硬件方面都弄好了,最后一步进工程菜单设置最低,最高油门,但怎么试都不行。最后按正确的方法退出,想再次进入系统菜单的时候,控直接又进工程菜单了(
翻到PEPROGRAM介面,然后按一下CLEAR键,关闭电源退出。一定要以这种方法退出,不然,你以后进系统模式的话就会直接进
工程
模式。)已按此方法退出
参照两位模友的说明:zg_hewei 1、效正最大行程:使用DOWN键进入 ST3这个介面,通过摇动摇杆和CLEAR键设定最大行程,使用ENTER键切换摇杆。
原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2519&highlight=DSX7%2B%B9%A4%B3%CC
另一个模友: pzy110
到这个界面!我是美国手!
油
门是ST3 按左边的SEL键选择到ST3 然后将
油
门拉到最小后按右边的CLEAR键继续把
油
推到最高再按CLEAR键!这样大小
油
门就设定好了!原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0272&highlight=%B6%CC%2B%D3%CD
问题两个,第一,设不了最大,最小油门。
第二,退出后进不了系统菜单。
各位大虾帮帮忙呀。在线等答 案。先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怎么搞啊,在线慰问...

楼主:
又瞎弄了一通,解决了退出工程菜单,可以正常进入系统菜单了。找到ALL SETTING OK?菜单 按CLEAR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