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模们:发动机喷油,这种现象属正常吗?

楼主(2009-12-23):
我的机器是三叶46A,今天磨机,烧了一箱油,花了50分钟,磨到2/3时,发现地上喷了很多油,由于天气已晚,我用手电照射
发动机
排气口时发现排气口有很大的雾拍出来,这些雾不敢确定是不是甲醇没有被完全燃烧造成的,属不属于富油。但我猛加油门、猛减油门发动机都能很好响应。怠速也可以调得很小。这些现象正常吗?

网友A:
正常的。富点好。猛操作响应也很好。没问题。

网友B:
正常
即使贫油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

网友C:
蓖麻油不能燃烧的

网友D:
50分钟磨缸,排气管没移位,气缸里没燃烧尽的蓖嫲油当然要在喷管下的地面堆积起来,很正常的,天冷,富点油也正常,但不能过头,关键还是飞起来,感觉出来了再调正,建议首飞两箱油还是以中油门为好,在天上再磨两箱油,发动机就耐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