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北京的朋友帮我诊断下问题吧

楼主(2009-12-23):
我的450直机,到手后就一直有点小问题,最近运气不太好吧,显示电调的线中的信号线白色的线断,后焊接好,晚上试机的时候,发现,电调powertec的50a电调,
电机
星耀华的3850kv的,电机老是抖动,转几下停一下,反复如此,仔细检查,也没发现问题所在,无刷电机的有根线,黑色的,发现有过热现象,被烧融了点皮,上万用表ut10a测试,没有发现和外壳短路,油门反向,发现电调开始唱歌,然后哔哔响两声,动油门,不管高低位,都是电机转两圈,停一下的,调整回来,还是如此。我是新手菜鸟,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哪位高手帮着解答一下,还有如果是电调和马达坏了的话,麻烦高手们给推荐一个,或者想个解决的方案

楼主:
补充一句,就是通电,电调哔哔响,就是电机不正常工作

网友A:
注意: 如果上电是大油门,电调可能会进入设置模式.
你测试一下电机绕组有没有缺相的情况.既是:电机三线,两两之间有没有断路的或短路(电阻明显比其它相小)

网友B:
电调的问题。你用其他电机试下看看,先把问题分离开来处理

网友C:
电机咳嗽原因比较多
1首要检查电调和电机的连接 插头的焊接是否有虚焊了
2注意电调的进角设置 一般设为中进角
3电机齿轮和主齿的咬合不要过紧
4大桨不要锁紧 以桨夹上下没有虚位 大桨可以用手指推开
我能知道的就这几个 其他朋友来斧正

楼主:
自己顶自己一下了

网友D:
电调的问题,不应该是电机毛病

网友E:
是不是电调焊接不量

网友F:
近角的原因应该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