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控可不可以控制别的接受器

楼主(2009-12-23):
如果我想控别的接受器.怎样调教才可以呀 是不是指定控制原配的接受器呀.说明书所说可以保留六回机的记忆.
除了尾舵机,别的3个舵机如果调整舵距(大小)?在那里调呀.

网友:
把模式改成PPM就能兼容别的接收了!

网友:
可以 用ppm

网友:
楼上回答很对。如何调整的问题,请在本论坛搜索一下6EX的中文说明书。

网友:
ppm抗干扰性不太好

网友A:
我用6EX控制ESKY和天地飞的接收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6EX控制ESKY和天地飞的接收都没有问题。

没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6EX控制ESKY和天地飞的接收都没有问题。

求教楼上两位,我有一个6EX控和一个Esky的004,一个lama V3.
同样频率,控已切换到PPM模式,但还是不行啊。两架飞机上的4合1一直是红绿灯交替频闪。
推杆飞机没反应。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