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kt板机需要做右拉或下拉吗?

楼主(2009-12-23):
请问各位大虾kt板机(比如index)需要做右拉或下拉吗?貌似看到有的贴子说好像不用做下拉,如果要的话大概做几度的下拉或右拉合适啊?

网友A:
直拉就ok 了!我一直都是這樣!

网友:
我们这有个飞KT高手 他说不用 就要直的!

网友B:
没有翼型的 所以不需要

网友C:
平板的机翼速度提高后升力变化不大,不像平凸翼。右拉应该带点,因为KT机的板身相当于超大垂尾,在加上这类飞机飞得就是飘,没人有它按F3A的标准飞吧!所以大都忽略了

网友D:
个人感觉右拉或下拉都不能大,1-2度就够了。有的机如SU27不搞点右拉起飞时得打副翼较正。

网友E(2010-11-10):
index属于3d机 3d机因为有倒飞动作所以不要有下来 右拉还是要有些 抵消反扭 尤其是吊机时

网友F:
炸鸡一次 什么拉都有可能有啦

网友G:
对啊,管它拉不拉,飞的时候总是要修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