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测试完静拉力.求教老鸟这个动力适合飞什么样的飞机.

楼主(2009-12-23):
手头有一收的2手无刷电机,看外观和大小应该是XXD 2208 但是KV不明.下午利用十来分钟制作了一个简易测拉力装置.测得拉力情况如下:使用菠萝3S 20C 1500毫安电池的情况下,搭配8060桨的全油门拉力为510克左右. 使用同一电池 搭配9047桨 全油门拉力为610克左.估计KV值为1000左右.请教老鸟这个电机适合飞什么尺寸什么类别的飞机.主翼大小多少为益?电机闲置很久了想把它利用起来.谢谢老鸟指点啊!!~!另外新购买了敏定的小塞和J3两款飞机.动力准备的是XXD2212 KV1400 8060慢速桨.请问飞过这两款JJ的兄弟有什么心得.到手后都哪里需要改动或者加强.如果用我测拉力的那个电机能否飞的了敏定大哥那两款飞机.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呢....哎

网友:
我觉得飞上单的机都可以啊!

主翼一米左右,机长八十公分,机重500克,左右,很好飞的,我们在飞啊效果很好!

网友:
2208一般600克的飞机问题都不大,特技机400克左右吧!

楼主:
感谢楼上2位的回复!

网友:
问下中尉,看你一开始炸了不少飞机,一路相当艰难,控好像都有好几个,看你一看到要出的空机也会上去凑合下,飞机不少了吧!呵呵~~现在飞的怎么样了?你有多少飞机啦?

楼主:
回楼上兄弟的话~ 我现在固定翼有两驾蓝宇747其中一个无刷配置一个有刷配置.一个仿火鸟后改的无刷,两架无刷翼龙,一个乌鸦.一个火焰机,一个风神.还有一架自己制造的雷人鸟,昨天又拍了敏定大哥的小塞和J3......我还是没有赶在入冬之前爽飞成啊.现在我们北方已经零下20多度没办法再出去飞了.现在天天在家鼓弄我那些秒炸的和没起飞过的JJ.

楼主:
我刚才动手把我的蓝宇 EPS 的747小塞的无刷拆下来了.747用的是2212 KV1400 我拆下来准备装备我另一架翼龙.把这个测完拉力的2208换到小塞747上.小塞747全重610左右.不知道换了这个2208能不能飞的起来啊.

网友:
这么多机机噢。羡慕。

网友A:
调试是关键!中尉好好调试飞机,相信你一定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是关键!中尉好好调试飞机,相信你一定能飞起来!
谢谢兄弟~  我最近这一个月就是挨个飞机在那研究调试呢.我要做好充足的准备,等春暖花开之时就是我爽飞之日!!!~

网友:
你可以先飞 模拟器啊   练好起飞 降落  就差不多了   固定翼不难,另外操作一定要柔和  不能猛打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