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啊。有谁的固定翼装过发电机的啊

楼主(2009-12-23):
感觉有时稍不注意就会忘记
电池
没充电JJ就失控。有谁用过固定翼的发
电机
的啊。交流下嘛。QQ6781062。感谢

网友A:
估计不会有人装这个东西 发电机就相当于一个电机 再加上转换器 重量会增加不少 装个电量显示器的倒是挺多的

网友B:
很没有必要,一般的1000mah的电池能用十个小时都没问题,你要是不放心买个万用表,每次飞之前量一下,50块的就足够用了。接收一般4节镍氢电池5v以上就足够飞几个起落了,充饱6v不到。

网友C:
装发电机的损耗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