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接收电,如何正确充电?

楼主(2009-12-23):
每次飞油机了,一般都没有把电量用完,过几天又出去飞,电量还比较足。这时是 1、继续使用,2、接着充电,直至充满,3、先放电,再充电?

网友:
镍X电池有记忆效应,最好每用几次后完全放电一次,否则电容量会越来越小

网友:
严格按规程使用,能让你的接收电长寿

楼主:
放电到多少V,算完全放电呢?
充电到多少V,算充满电?

网友:
放电到1.0V为完全放电,充满电电压和温度有关,出现0△V时,再充几分钟(1C充电率)就满了。

网友A:
放到遥控报警就冲,冲到15v就算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到遥控报警就冲,冲到15v就算满了。

你说的是控电,控电是8节1.2V的充电电池,加起来也就9.6V,一般充到11.5V好像就充不动了,都很少充到12V,怎么会上到15V? 我用的是FUTABA自带的充电器。

网友:
用专门的充电器充,充满会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