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5G舵机的问题。。请大大赐教

楼主(2009-12-23):
我想做一款50G的微型飞机。。。。。想用1S的
电池
当电源。。。想选用普通2.5G的微型
舵机
但是舵机参数上工作电压指标是4.8V到6V
不知1S的电压下。。。。这样的舵机可不可以正常工作?
有谁尝试过。。。赐教。。谢谢

网友A:
电压低了舵机的速度会变慢。接收机也有可能因为电压不足而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