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一张B6 6S改3S*2 图,什么的啊?

楼主(2009-12-23):
(无正文)

网友:
充电的时候设置为6S充电模式

网友:
不用客气。

网友:
皮厚的lz又出来了
出来一次提你丫一次

网友:
我用B6充2个3S的时候,选择的是22.2V,电流是1.1A,但是为什么充了2个小时候,总是一个电子是满的,另一个没满呢?
是不是两个电池放电后的电压要接近才行啊?
我在充电时,确实两个电池电压差一点点。
有用过的,请告诉我啊。。谢谢啦。

网友:
这是串充加平衡的不足!这样充对电池不利,很难保证两个电池的电压一致性!最好改用并充!

网友:
买B6花了不少钱啊,难不成还得买个并充?

哎。。新手真是要花不少冤枉钱啊

用B6的出来说说啊。。

网友:
搞航模,不花钱是学不成的。飞机(多个).、配件(很多),油料,电池(N个),充电器(多个)、工具,遥控器,接收机(N个)。。。。。。。。

网友:
别难过,B6以后可以用来做大电流串充,想要精度就再收个0851,
当B6充得快满时就用0851补充一下,很快就会满了,说实话,对于平衡性不是很好的电池,还不如用0851的快,像花牌301,,性能远远超过B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