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 bee 2-让我欢喜让我忧

楼主(2009-12-23):
入手半月左右,模拟器搞了一周,上论坛恶补一通,本版关于E004的几乎看全了,很长知识啊,两天时间小改了一番,调试完毕。下班之前正式开飞,锁尾正常,重心很好,可惜刚悬停了2分钟左右,主桨突然停转,只有尾桨转,JJ落地。断电重新开机依旧。遂拔掉主电机插头,小推油门,尾桨转动,量了一下4合一的输出电压11V (记不太清了)左右。靠,主电机可靠性这么差啊,我才刚刚开始啊,正要爽爽呢。NND.但不知是烧了还是电刷接触不良之类,明天再细看看电机,有遇到过此种情况的朋友吗?

网友A:
370马达在11.1V的电源下使用时,会出现烧断绕组接头的现象!
断点就在整流器(又称换向器)压住漆包线的部位……
我已经发现两个370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ESKY,怎么越做越差啊?
是不是到了大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缘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70马达在11.1V的电源下使用时,会出现烧断绕组的现象!
断点就在整流器(又称换向器)压住漆包线的部位……
我已经发现两个370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ESKY,怎么越做越差啊?
是不是到了大限了?

怎么会断呢?是线断了还是焊点脱了?难道现在电机也有批次问题?

004从来没飞起来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断呢?是线断了还是焊点脱了?难道现在电机也有批次问题?

004从来没飞起来的飘过......

文字的解释是多余的了!还是看图片吧……
就这个样子的话,碳刷因该还能用的吧?

接下来看看转子吧!我手上有两个马达都是这个现象哦……
换向器还好好的是不是?可换向器上压接漆包线的部位,铜丝居然断了……

换不同的角度看看吧……

无语了……
出现断线后的特征是:
有时推油门马达不会转动,用手转动一下大桨又能转动了。即便是转动了,动力下降非常明显!有时还会出现动力忽大忽小。
该找什么样的产品来飞啊?看来需要多想想了……

真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

网友:
。。。这帮倒霉玩意,缺德缺到家了!
产品肯定没有好好测试

网友:
我没看出你喜在哪里哦!
后来者还想买honey bee 2吗?

网友:
原来还有这回事!我的lamav4也有一个180马达坏了,!拆开后也是出现象黑人大哥说的那种情况!后来我焊好了!所以无图.马达也用锡焊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