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知识(三) 铣刀

楼主(2009-12-23):
铣刀

铣削用旋转的铣刀作为刀具的切削加工。铣削一般在铣床或镗床上进行,适于加工平面、沟槽、各种成形面(如花键、齿轮和螺纹)和模具的特殊形面等。铣削的特征是:铣刀各刀齿周期性地参与间断切削;每个刀齿在切削过程中的切削厚度是变化的。

几种常见的铣削方式

几种常见的铣削方式

楼主:
切削速度v(/)是铣刀刃的圆周速度。铣削进给量有3种表示方式:每分钟进给量vf(毫米/),表示工件每分钟相对于铣刀的位移量;每转进给量f(毫米/),表示在铣刀每转一转时与工件的相对位移量;每齿进给量af(毫米/齿),表示铣刀每转过一个刀齿的时间内工件的相对位移量。铣削深度ap(毫米)是在平行于铣刀轴心线方向测量的铣刀与工件的接触长度。铣削切削弧深度ae(毫米)是垂直于铣刀轴心线方向测量的铣刀与工件接触弧的深度。用高速钢铣刀铣削中碳钢的切削速度一般为2030/分;用硬质合金铣刀可达6090/分。

楼主:
铣削一般分周铣和端铣两种方式。周铣(2)是用刀体圆周上的刀齿铣削,其周边刃起切削作用,铣刀的轴线平行于工件的加工表面

楼主:
端铣(3)是用刀体端面上的刀齿铣削,周边刃与端面刃同时起切削作用,铣刀的轴线垂直于一个加工表面。周铣和某些不对称的端铣又有逆铣和顺铣之分。凡刀刃切削方向与工件的进给运动方向相反的称为逆铣;方向相同的称为顺铣。逆铣时,铣刀每齿的切削厚度是从零逐渐增大,所以刀齿在开始切入时,将与切削表面发生挤压和滑擦,这对铣刀寿命和铣削工件的表面质量都有不利影响。顺铣时的情况正相反,所以顺铣能提高铣刀寿命和铣削表面质量,并能减小机床的功率消耗。但顺铣时铣刀所受的切削冲击力较大,当机床的进给传动机构有间隙或铸锻毛坯有硬皮时不宜采用顺铣,以免引起振动和损坏刀具。
铣刀是一种多齿刀具,同时参与切削的切削刃总长度较长,并可使用较高的切削速度,又无空行程,故在一般情况下铣削的生产率比用单刃刀具的切削加工(如刨削、插削)为高,但铣刀的制造和刃磨较为困难。
普通铣削的加工精度不高,一般粗铣精度为IT1110,表面粗糙度为Ra202.5微米;精铣精度可达IT97,表面粗糙度为Ra2.50.16微米。

种。按齿数分粗齿和细齿两种。螺旋齿粗齿铣刀齿数少,刀齿强度高,容屑空间大,适用于粗加工;细齿铣刀适用于精加工。面铣刀:用于立式铣床、端面铣床或、龙门铣床、上加工平面,端面和圆周上均有刀齿,也有粗齿和细齿之分。其结构有整体式、镶齿式和可转位式3种。立铣刀:用于加工沟槽和台阶面等,刀齿在圆周和端面上,工作时不能沿轴向进给。当立铣刀上有通过中心的端齿时,可轴向进给。三面刃铣刀:用于加工各种沟槽和台阶面,其两侧面和圆周上均有刀齿。角度铣刀:用于铣削成一定角度的沟槽,有单角和双角铣刀两种。锯片铣刀:用于加工深槽和切断工件,其圆周上有较多的刀齿。为了减少铣切时的摩擦,刀齿两侧有15’的副偏角。此外,还有键槽铣刀
燕尾槽铣刀 T形槽铣刀和各种成形铣刀等。
铣刀的结构分为4种。整体式:刀体和刀齿制成一体。整体焊齿式:刀齿用硬质合金或其他耐磨刀具材料制成,并钎焊在刀体上。镶齿式:刀齿用机械夹固的方法紧固在刀体上。这种可换的刀齿可以是整体刀具材料的刀头,也可以是焊接刀具材料的刀头。刀头装在刀体上刃磨的铣刀称为体内刃磨式;刀头在夹具上单独刃磨的称为体外刃磨式。可转位式:这种结构已广泛用于面铣刀、立铣刀和三面刃铣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