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大夫做了一快我也自己做了一块,全手工的

楼主(2009-12-23):
全手工的 ,没钻晕我 ,还要两面钻  还要敲螺母

照片

正面

正面

照片

反面

反面

照片

敲螺母

敲螺母

网友:
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很多洞洞的工作面,刻多两个“楚河--汉界”,机子不做事了拿来下象棋

网友:
挂墙上下围棋用的。。。

网友:
打孔划线的手艺是这样练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洞洞的工作面,刻多两个“楚河--汉界”,机子不做事了拿来下象棋

晕倒

网友:
可能是做工作台面板得~~

网友:
大夫可是数控钻孔搞出来的
仔细看下
好像螺母不同
再仔细看下手工也还可以嘛
手艺不错

楼主:
钻这些洞,把我眼睛都搞花了,

网友:
雕刻机的平台  有利于随时固定工件用

网友:
密一点,就很像实验电路用的万能洞洞板啦……

网友:
不会影响强度,造成变形吧

网友:
不是钻头盘,是丝锥盘吧

网友B:
挺好的   不过把螺母应固定一下以免使用时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   不过把螺母应固定一下以免使用时掉下来

谢谢提醒了,还是不容易掉下来的,我也用502沾了一下!!!!

网友:
板子有多大?螺母是M几的?

网友:
螺母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