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x-388s为什么只有在zpcm下才能用啊

楼主(2009-12-23):
你好为什么我的388s用不了spcm方式啊用的是原装接受ner-638xz只能用zpcm方式帮吗解释一下
ppm/spcm/zpcm都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是你的接收机本来就是ZPCM模式的,如果388S支持SPCM模式的话,你也需要购买SPCM接收机才可以用

网友B:
388s 是跟原装JR spcm 9通接收的。

网友C:
你那个接收机就是zpcm啊,当然只能用zpcm模式

网友:
哦知道啦谢谢大家

网友:
还有个问题jr9x能用ner-638xz接收机吗

网友C:
9x支持zpcm,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