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中的无刷电机在什么地方安装?

楼主(2009-12-23):
我今天在单位仔细查看了一下复印机,但找不到无刷
电机
,请问各们达达,复印机中的无刷电机在什么地方安装?在这儿先谢谢了!!!

网友A:
我知道,在复印件里面。

网友B:
不会要把单位的复印机里的无刷拆了飞航模吧?

网友C:
公司复印机被盯上了:funk:

楼主:
单位里有一台坏的,如果可以的话拆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