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如何可以车出光洁表面?

楼主(2009-12-23):
见附图,这是我试验了各种转速、进刀量,还是加了柴油作为冷却剂的的最佳结果,材质为普通钢,进刀量为0.1mm,转速50rpm,刀具使用成品机夹刀(新)。如何提高表面光洁度?请高手指教一下,看看问题在哪里?

谢谢!

网友:
首先你用的金属不能有铸造问题(劣质产品),车好后用砂纸跟一下,进口大目的砂纸,要更光亮的话用专用的抛光工具在车床转动的同时抛光。我在隔离车工厂经常看见的,只能做为参考,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不是车工,不过新的刀不用磨吗???

网友A:
刀的角度不对
看看那些小丝
刀子挤的

网友B:
俺不知怎样车光,也不知怎样才能啃成这样
俺的观点是转速好象太低,粗车700精车900,另外走刀要慢,越慢越光

网友:
刀没磨好

找本书好好学学吧,
如果能找高手亲自指点更好

网友C:
刀的图片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的角度不对
看看那些小丝
刀子挤的

不好意思,那些小丝是车完后用餐巾纸擦柴油时留下的纸屑。刚车完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的图片发上来看看

见下图,是成品的机夹刀,刀片新,没有磨过。
引用 网友B:
俺不知怎样车光,也不知怎样才能啃成这样
俺的观点是转速好象太低,粗车700精车900,另外走刀要慢,越慢越光

听建议试验了一下900转,的确有很大改善,图片上使用自动走刀:0.1mm/转。又产生了新问题,这样的自动走刀速度完全无法控制纵向位置,车台阶如何操作,手动走刀?

网友D:
0.1的给进明显过大  0.04 给进 直径20料的话1000转以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0.1的给进明显过大  0.04 给进 直径20料的话1000转以上 。

料件直径18。听人劝吃饱饭,按您说的再试验一下。

网友E:
LZ半夜还能开车。。。
羡慕死。。。
偶现在晚上8点后就不能玩了。。。
楼下不干。。。

网友F:
结果该出来了,呵呵

网友:
啃成这样了?转速+高,然后砂纸...我实习的时候是这么干的.

网友G:
有些材料很难车光的。楼主试下不锈钢,我想很容易就车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半夜还能开车。。。
羡慕死。。。
偶现在晚上8点后就不能玩了。。。
楼下不干。。。

俺们小区是典型的虚假楼市繁荣的代表。楼下没人,楼上也没人,俺这栋楼5个单元,一共住了4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0.1的给进明显过大  0.04 给进 直径20料的话1000转以上 。

效果没有0.1mm的进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结果该出来了,呵呵

看看10楼的图片,效果大为改观,不知道是否还可以改进。是不是需要试验一下1500转?有些怕怕的
另外,成品机夹刀是否需要磨?如何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材料很难车光的。楼主试下不锈钢,我想很容易就车光了。

听说不锈钢难车。再说本身就是新手,拿一个废料练手不心疼呀(那根铁料是废料堆里找的,因为2段都是气割留下的巴结,所以自己退了下火)

网友:
楼主车的好像是A3钢。普通的螺丝材料。

那料很粘,软,不容易车光的啦~

你试试45钢,不锈钢。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不锈钢难车。再说本身就是新手,拿一个废料练手不心疼呀(那根铁料是废料堆里找的,因为2段都是气割留下的巴结,所以自己退了下火)

处理不当反而难加工。光洁度受很多因素影响,材料、刀具(虽然是成品,但是否合适)、速度、车床精度,进给量、装刀角度等,自己慢慢摸索吧。

网友:
我以前在学校工厂实习的时候,师傅教的磨“光刀”,样子就是和切断刀一样,只是刀的切面比切断刀宽2、3倍,速度用多少我忘了。但是不是用高速,用光刀走一遍后光洁度明显提高

楼主:
谢谢各位,学习到了很多。晚上试验一下铝合金,然后再找45号钢试一试。
俺们这个院子里面45钢板多的是,可是找个棒料实在不容易,嘿嘿。

网友:
铝合金的刀又不一样了

网友H:
如果是A3钢确实不容易车光,转速900得以上
另外lz的到知不是装高了,看图片好像是刀片的后面挤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要加柴油,加菜油猪油也比你加柴油好啊。机夹刀片一般都不是很锋利的,还是手工磨得刀片更锋利些,换白钢刀试试吧,保证很光洁

为什么不能加柴油 很奇怪 讨论看过好几个说不能用柴油的
柴油才是最好的冷却润滑的液体吧  其次是乳化液吧
加菜油 好在那 猪油  是车出来的味道香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听说不锈钢难车。再说本身就是新手,拿一个废料练手不心疼呀(那根铁料是废料堆里找的,因为2段都是气割留下的巴结,所以自己退了下火)

要想得到较好的粗糙度 转速是要快点的 1000左右足够了
材料很重要 a3的 不容易车的光 45号的 好点 45号调质后效果就非常好了 车好了 能和不锈钢媲美
机卡刀我没用过 不过焊接刀要车出好的粗糙度 刀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可以搜索一下我前面发的帖子 讲了 怎么车能提高粗糙度

网友:
一般合金刀适合高速切削,至少50米/秒以上,所以主轴转速=50*1000/3.14*20=796,这个转速对合金刀来说已经是低转速了。还有,不是背吃刀量越小,表面越光,多试切几次吧,我也是初学,目前还不敢上钢件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请别误人子弟了好吧,柴油能有润滑作用吗,柴油是一种非常差的润滑液,甚至可以说比水还差好多。加柴油不如加水了。

柴油降温。为什么润滑?车东西不需要润滑。加水??车床会很快生锈的,用乳液最好,

网友:
不用柴油是不是易蒸发易燃烧的缘故,还是润滑性能太好,加剧让刀

网友L:
不知道楼主车什么钢
上学的时候实习都是自已去磨光刀来进行精加工的!
我过那时候我磨刀
的技术比较一般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别误人子弟了好吧,柴油能有润滑作用吗,柴油是一种非常差的润滑液,甚至可以说比水还差好多。加柴油不如加水了。

兄弟 告诉你一个我实践中的经验 我是干机加工的 我师父干一辈子 万能铣了 都是用柴油 他们老一辈叫柴油为铣油 油的散热一定不如水 不过油的好处是不锈床身 说他润滑好是针对乳化液来说的
还有的兄弟说过 柴油容易着火  你可以试试 柴油很难用火点燃的
希望楼主 用什么油上网查查 谁的都别太信 谁说的都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光洁度受很多因素影响,材料、刀具(虽然是成品,但是否合适)、速度、车床精度,进给量、装刀角度等,自己慢慢摸索吧。
  很对,关键是刀具和转速,用镀钛刀一般来说很容易得到高光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柴油降温。为什么润滑?车东西不需要润滑。加水??车床会很快生锈的,用乳液最好,

为什么要润滑 车东西不需要润滑   看来对车床理解不太深  车东西要有好粗糙度 一种方法叫光刀 还有加工丝杠 都需要润滑才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A3钢确实不容易车光,转速900得以上
另外lz的到知不是装高了,看图片好像是刀片的后面挤得

刀肯定没有装高,车之前对过刀,略低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楼主车什么钢
上学的时候实习都是自已去磨光刀来进行精加工的!
我过那时候我磨刀
的技术比较一般

说实话,不知道什么材质,因为是废料堆里翻出来的。至少不是35、45号钢,感觉应该是做栏杆的下脚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要加柴油,加菜油猪油也比你加柴油好啊。机夹刀片一般都不是很锋利的,还是手工磨得刀片更锋利些,换白钢刀试试吧,保证很光洁

之所以选择机夹刀,是为了快些上手。手工磨刀算得上一门技术了,那还需要慢慢学习才行呀

楼主:
今天试验了一下铝合金,直径18mm,转速1200,背吃刀量0.1mm,进刀速度0.1mm/转。效果比那段钢料强多了,但是仔细看还是可以看见细微的螺旋刀痕(右侧直径小的部分是我自己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兄弟 告诉你一个我实践中的经验 我是干机加工的 我师父干一辈子 万能铣了 都是用柴油 他们老一辈叫柴油为铣油 油的散热一定不如水 不过油的好处是不锈床身 说他润滑好是针对乳化液来说的
还有的兄弟说过 柴油容易 ...

柴油作冷却剂我可以很确定,着火不相信,想把柴油点着不是容易的事情呀(别和我说直接倒在到煤气炉子上  )

网友:
我车铝合金,转速540rpm,新磨的刀,手工进刀,很慢。结果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想得到较好的粗糙度 转速是要快点的 1000左右足够了
材料很重要 a3的 不容易车的光 45号的 好点 45号调质后效果就非常好了 车好了 能和不锈钢媲美
机卡刀我没用过 不过焊接刀要车出好的粗糙度 刀的角度是很重 ...

哈哈,您的文章已经学习了。目前还没有找到45号钢料,有了一定要试试。
另外,看了和会了真不是一回事,还要多练习才行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试验了一下铝合金,直径18mm,转速1200,背吃刀量0.1mm,进刀速度0.1mm/转。效果比那段钢料强多了,但是仔细看还是可以看见细微的螺旋刀痕(右侧直径小的部分是我自己车的)。

又试了一下提高被吃刀量到0.3mm,效果比0.1好不少。

网友M:
加柴油是正确的选择,确实可以提高光洁度,柴油对铝合金的效果是最为明显的,加柴油车车出来的铝合金车的好会有镜面效果,并不是因为作为冷却剂的原因,主要起个不粘刀的作用。加柴油是有很长历史的传统方法,你可以车一段试验下。表面粗超,你的刀子是否夹紧?卡盘的同轴度?刀的中心高对准否?检查下

网友:
大家注意  -----    有两位又 掐 上了---

网友N:
刀磨得不行。想一般光呢就用切刀,倒机油车“光刀”想镜面似的就得外圆磨了(车床也能改成)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刀磨得不行。想一般光呢就用切刀,倒机油车“光刀”想镜面似的就得外圆磨了(车床也能改成)

哈哈,镜面现在还不是咱追求的目标,能不看见刀痕我就很满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加柴油是正确的选择,确实可以提高光洁度,柴油对铝合金的效果是最为明显的,加柴油车车出来的铝合金车的好会有镜面效果,并不是因为作为冷却剂的原因,主要起个不粘刀的作用。加柴油是有很长历史的传统方法,你可以 ...

你的刀子是否夹紧?卡盘的同轴度还没有测过,因为新床到手忍不住想先试验一下,晚上回去测量一下。
刀子已经夹紧,中心高也是对过的

网友:
车削速度>20,<30m/s。这是合金刀一般车削速度。
低速,小进给车削,要用尖刀加油润滑。合金刀一般是磨不尖的
但是宽刃钝刀,高速大进给,有可能挤出镜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