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为油直发动机安装空气滤芯器吗?

楼主(2009-12-23):
现在北方空气干燥,油直在地面启动到升空中间,会把地面的尘土搅起,直接进入
发动机
,飞完之后,在化油器口会看见很多尘土与油泥,请问有安装在化油器上的空气过滤器吗?

网友A:
同感,油机特别是在地上起飞时会把地面的尘土搅起直接吸入发动机,对发动机的危害不言而喻,但装上空滤后会影响发动机进气而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装大一号的,只要空间可以,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你注意一点起飞的地方完全没关系呀。

网友D:
确实是个问题
最近也在头疼这个事儿,好在我用三叶的,坏了一点儿都不心疼

网友E:
有人在喷气式客机的发动机上安空气滤蕊吗

网友F:
最好办法是在起飞的地面洒水降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