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为油直发动机安装空气滤芯器吗?

楼主(2009-12-23):
现在北方空气干燥,油直在地面启动到升空中间,会把地面的尘土搅起,直接进入
发动机
,飞完之后,在化油器口会看见很多尘土与油泥,请问有安装在化油器上的空气过滤器吗?

网友A:
想过!没问过! 。。。

网友:
等待LZ加一个验证验证

网友B:
很有必要,但是不知道怎么装

网友C:
 我也想过装,但不知道怎样装,也没见有这样的东西卖。

网友A:
试想! 可以做成一个!带必要多层空气滤清网!可以拆卸和清洗的!套在进气口上!
对引擎有好处吧 !

网友D:
你套上一个小海绵试下就知道了。呵呵呵。

网友E:
其实非常简单 就套一层网就可以
看我的发动机

网友F:
有空滤 你看看RC车的能不能用 北方风沙大 确实对机器不好 稍微大点的汽油机也有专用的空滤

网友G:
不会影响进气吧

网友B:
肯定会影响进气,所以我一直都没diy,等待成熟解决方案。

网友H:
会不会进气不够 输出变弱 或者不稳定熄火?

网友I:
塞块海绵

网友J:
加空滤肯定影响进气量。并且功率会稍偏小点。如果想进气量保证,又有空滤,就必须加大空滤内腔。但这样要把风扇罩破坏才能装,且过大空滤会把冷却风挡掉部分,散热不好。
我就diy了,用2个帽子型的橡皮帽来做,仅用1层5毫米厚的海绵足够。

网友K:
LS动作快

网友L:
我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发现只要引擎一启动,风扇的风会一直顺着风扇罩吹过化油器进气口,所以我想灰尘很难吸进去,离地后那就更没灰尘了。

网友M:
我是使用榨汁机的过滤网做了个立方体形状的过滤器套在化油器口的 我这个方法是比较破财但是迫不得已 因为我这的场地条件实在恶劣 早些时候都是飞一两次就得拆发动机及主轴尾轴擦一遍很是费事 之后因为实在找不着合适的过滤网也到处去五金店找过 但是后来发现家里的榨汁机的过滤网又硬而且网格密度正合适 经过家里的同意最后做出来了 效果就是动力有些下降了点 但好处就是能很好的保护发动机 现在因为没照相机上不了图片 改天再上:loveliness:

网友N:
国外的网站上已经有 相关的产品 国内好像 还真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