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玩具船

楼主(2009-12-23):
本人一直都是玩飞机和车的, 很少玩船, 前段时间在街上见到有一家玩具店大减价,进去买了一艘玩具船,玩了几次,感觉很慢,直线航行有少少偏,总觉得不舒服。现在想改无刷的,也不要很快,有40-50/KM就可以了,配置不要顶级的, 一般的就可以,越便宜越好。因为不是很有米。不知不加水冷可不可以呢? 希望大家给个意见, 如果是改的, 要买哪些东西?船身有75CM长, 23CM宽

网友:
把我小龙虾的配置推荐给你考虑吧。兴耀华2845。125A电调。3s电池。430浆。

楼主:
先多谢LS的推荐,125A电调对我来说可能是大了点, 我的要求不高, 40-50公里/小时就可以了。 我想用40-50A的电调, 不知可不可以呢?

网友A:
我也是才接触船随便玩玩的。也不是多懂。电调可能要根据电池和马达的选择来确定吧。才开始我用亚托直机原装的动力跑,一块电池就烧马达了,电调很烫。所以建议电调选70安的吧,保险一些。马达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网友:
我看有人用2217/2218    50a水冷电调改过  430桨   3s
kv值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才接触船随便玩玩的。也不是多懂。电调可能要根据电池和马达的选择来确定吧。才开始我用亚托直机原装的动力跑,一块电池就烧马达了,电调很烫。所以建议电调选70安的吧,保险一些。马达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哥们 用这个玩啊  选个 力量更大点的  2217-2218KV低点2000左右的   XXD50A 电调不是会更好点吗?还便宜 还有力量!

楼主:
多谢大家的建议,现在想用XXD2217 和XXD50A电调,但要外转的还是内转的? 电调带水冷的还是不带?  要什么轴,多长的? 还有轴的接头这类的东西我完全不懂。用什么胶水? 希望大家给个清单,多谢了。

网友:
几个问题:
1. 是不是准备改轴系?改成单轴的还是就将就着用双轴?
2. 如果不改轴系,双轴系推荐两个B2835级别的电动机,两个50A的电调没问题。至于多少KV,其实是根据电池来算的。即,轴把转速换算到20000-25000RPM左右。如果是11.1V那就是2400KV左右。这样两个螺旋桨用正反桨,算到用430或432都没问题。
3. 如果改轴系,用3660系列的电动机,70A左右够了。同样的,轴转速算到差不多20000多一点,螺旋桨选到435到438左右。
4. 原装玩具船的那个螺旋桨一定要换掉。那个桨的螺距太小了,纵使转速很高,推力也不够,很难把电机发挥出来;却又在轴系上面消耗了很多功。

我不推荐用高电压或高KV来实现超过30000rpm的转速。否则轴系和电机本身的损耗其实很大。同样的,最要不要用超过14.4的电池,要不然对电调和电机的要求陡增,成本很高却还是很容易烧东西。

网友B:
另,LZ你电池一定要换,不能用原装的7.2V 1800mAh NiMH。首先电量不够,其次放电率达不到很大的安培数,再次,镍氢的质能比太重。如果你有成本考虑,就买11.1V 3000 - 4000mAH左右的电池,20C的,通常会在10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LZ你电池一定要换,不能用原装的7.2V 1800mAh NiMH。首先电量不够,其次放电率达不到很大的安培数,再次,镍氢的质能比太重。如果你有成本考虑,就买11.1V 3000 - 4000mAH左右的电池,20C的,通常会在100块钱。

100块钱?   给个链接   我收100个

网友:
你的船长度是多小啊! 65CM吗?
如果2217电机去推可能上不到40-50KM啊!用B2845 --2700KV   电就用3S11.1V -30C放电的电池
单驱----单桨.

楼主:
我就要视频里这么快就可以了, 请问视频的船是什么配置? 马达?电调?电池?轴系?螺旋桨?多大的方向陀组?

网友:
视频里面的船配置:   电机B2845    2700KV
                                    电调好盈 60A 飞机电调
                  电池:  3S  A123
                                    轴系:  直轴 3MM
                                   螺旋桨:   435 半浸
                  舵系:  O艇 用的吸水舵
                  水刀:  虾哥牌手磨水刀

楼主:
多谢虾哥,我就照你的去试一试。

网友:
看这个适合你用

楼主:
我在淘宝找到了这个,名字只说是“3.18ECO方向舵 ” 不知是不是一套的, 卖139元, 也有一个说是“4.76mm多功能组合舵” 卖150元。还有一个是“ 精制一体化轴,舵系” 也买150元。 不知哪个适用?

楼主:
还有这个,

网友:
老虎的东西.    上图的东西都可以装.

网友:
感觉最好是18楼中的吊架.  简单实用

网友C:
好, 多谢大家的回复,现在去找配置。。 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