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对OS91HZ和YS91SR做一个比较吗

楼主(2009-12-24):
没玩过油直!现在在攒一架90机,其他东西都定了,发动机还在犹豫,请高人指点!:loveliness:

网友:
没玩过,不懂,不过听高人说,YS比OS要好!

网友:
怎么好啊?

网友:
看调整吧,据说调好了YS的好。据说。。。。。。

网友:
ys肯定好,但对油要求高哦

楼主:
油准备喝CP30了,应该不会对发动机有什么问题。

还有没有详细点的建议阿!

网友A:
ys和os主要差别在扭力上,ys的引擎比os引擎扭力显得足一些。但是ys需要非常仔细的磨合,os则可以直接调教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ys和os主要差别在扭力上,ys的引擎比os引擎扭力显得足一些。但是ys需要非常仔细的磨合,os则可以直接调教飞行。

那我的理解就是差不多的了,磨合的要求越高感觉加工工艺越差

网友B:
LZ啊 想知道你是订购哪款90机啊 能说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啊 想知道你是订购哪款90机啊 能说下么

Vibe90SG,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下个月5、6号可以到手!
你的kasama什么时候入手让我们看看新的装机贴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Vibe90SG,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下个月5、6号可以到手!
你的kasama什么时候入手让我们看看新的装机贴阿~

嘲笑我  我到想入手 但是还不会组装啊 即使装完也得炸 现在正学呢 天天来学 可惜收获小点   现在比较迷茫啊 90的机子 都有那些品牌啊 我都不知道哦

网友C:
YS材质和OS不一样,YS本身材质很好,耐得住“狂草”,前提是要有专业的引擎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嘲笑我  我到想入手 但是还不会组装啊 即使装完也得炸 现在正学呢 天天来学 可惜收获小点   现在比较迷茫啊 90的机子 都有那些品牌啊 我都不知道哦

绝对没有嘲笑你的意思,别误会!我只是记得你想要入手那个机器拉。。。
看你好像是新注册的,可能是新手,我也刚学习几个月,如果没有飞过真机的话建议先买一架450来练手,如果钱不是问题,可以买500级别的,更接近以后的油鸡。
90只是一个级别,指的是使用15毫升排量发动机、大桨在690-710毫米之间的机器,种类起码有十几种,大陆台湾日本美国德国到处都有!
还有小一点的50机,8.5毫升排量发动机、大桨在600毫米左右(好像也是左右10毫米),种类也不少。
油鸡比电机麻烦很多,所以建议先来一个便宜的电机止止痒,一边练习一边研究油鸡,然后技术也稳定了,油鸡也到手了,就可以震撼飞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YS材质和OS不一样,YS本身材质很好,耐得住“狂草”,前提是要有专业的引擎调!

新手小白阿我,而且油鸡飞行频率不高,最近到处请教,可能还是会OS比较适合vibe90SG

网友D:
还有两种飞机对排气管、邮箱的要求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两种飞机对排气管、邮箱的要求也不一样!

两种飞机???发动机吧。。。
这个没问题,都没买,当然会配套的;不过油箱应该通用吧,都是飞机带的

网友:
又发现个热心人。米人多,热心人跟多啊

引用 楼主:

绝对没有嘲笑你的意思,别误会!我只是记得你想要入手那个机器拉。。。
看你好像是新注册的,可能是新手,我也刚学习几个月,如果没有飞过真机的话建议先买一架450来练手,如果钱不是问题,可以买500级别的,更接 ...
又发现

网友E:
我的Vibe 90SG是使用OS 91 HZ-PS﹝帶泵﹞的!
使用起來也蠻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Vibe 90SG是使用OS 91 HZ-PS﹝帶泵﹞的!
使用起來也蠻暴力了~~~

PS版好用不

网友F:
又是一个米人!
我没什么经验可谈,但我们这边有个米人,配了个顶级700,发动机用的就是YS,光磨合就用了6桶CP30%。到目前为此,发动机还没调出来,结果又换回OS。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是一个米人!
我没什么经验可谈,但我们这边有个米人,配了个顶级700,发动机用的就是YS,光磨合就用了6桶CP30%。到目前为此,发动机还没调出来,结果又换回OS。

这可是个很好的经验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