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舵的问题

楼主(2009-12-24):
才装了套FPV,视频发射距离舵机和接受都有15CM,时不时的抖舵,那位前辈告知怎么解决,先O(∩_∩)O谢谢了!

网友A:
换金属此轮舵机 效果好很多
不然就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金属此轮舵机 效果好很多
不然就屏蔽

为什么换金属齿的就行?

网友:
金属此轮舵机 抗干扰强

网友:
这样就说明是舵机受到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要如何做屏蔽呢?

网友:
我今天装FPV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把辉剩的舵机换成银燕后一切OK了。

网友:
发射器 离接收器 和舵机 远点  不然就把发射器包一层金柏纸  超市很多

网友:
对了 FPV 最好 机身供电和 FPV设备分开供电   不!!!时好找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