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大桨的问题?

楼主(2009-12-24):
大桨4分之3处是-2       5.5       9        在桨根就不一样了都少两度,那在那量对呢,,,,,,,,,

网友:
一般情况都在距离桨根4分之3处量的。

网友A:
桨根不重要,因为产生的升力和相应的受力非常小,重要的是桨尖。但是均衡一下的话一般我会量2/3处。

好的桨在哪儿量都是一样的,如果相差太多还是换一副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桨根不重要,因为产生的升力和相应的受力非常小,重要的是桨尖。但是均衡一下的话一般我会量2/3处。

好的桨在哪儿量都是一样的,如果相差太多还是换一副桨吧。

网友:
你的桨是否有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