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kds800打舵不干脆的问题,高手们帮帮忙啊

楼主(2009-12-24):
刚刚收了一个二手的kds800,非锁尾模式正常,用锁尾模式发现打舵偏了一个角度之后方向杆回中,尾巴总是要返回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有大有小,(如果打一下方向舵马上回中的话,尾巴偏了一个角度会回到原来打舵前的位置 难道这就是锁尾,晕!)调节感度没有太大的效果,机身尾巴震动都不大,是kds800有问题吗?求解,谢谢!!!

楼主:
忘了说机机是山寨250,锁尾舵机D90控是KDS2.4G

楼主: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陀螺仪刹车不良?

网友A:
就是有问题别人才卖你的。

楼主:
搜索了一下,原来不是只有我才有这种问题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mp;highlight=%B5%AF

网友B:
我感觉需要多管齐下才能消除:
最有效的是: 1.换高速舵机 2. 设置方向舵D/R, 降低旋转速度,
如果不换设备:1.增加延时,2. 降低感度,, 3. 降低油门曲线, 增加桨距曲线, 4.减小尾桨尺寸
当然并不是一下子全用上, 看情况再说, 最后必须要锁得主为前提
希望楼主的KDS800能正常工作,我的原来也这样,现在一般情况下已经消除回弹,
但是关闭方向舵D/R,还是要弹几下

楼主:
谢谢楼上模友的回复,等我试试效果#^_^我的感度越低回弹越明显,高些有改善,呵呵

网友C:
关闭方向舵D/R,还是要弹几下?????设置方向舵D/R???
如何设?????

网友B:
大小动作设置(通过设置切换开关,来改变副翼,升降,方向舵的控制比率)
以天地飞WFT09为例:
--------------------------------------------------------------------------------------------------
设置大小舵角量D/R
1.选择动作:用(+/-)键,可以选择(副翼,升降,方向舵)按确ren键。
(我的250 选择方向舵)
2.设置切换开关SWT:用(+/-)键,可以选择开关A-F,位置0,1,2
(我的250 选择开关D,位置2)
3.大小舵角量D/R,用(上/下)方向键选择D/R,用(+/-)键增减数值。
(注意这里可以选择单独一边,或两边同时设置)
(我的250D/R值:右舵=60 左舵=35)
4.设置完成后按EXIT退出
--------------------------------------------------------------------------------------------------

网友D:
这问题很奇怪的
我最早用G010和9G,就是温漂不爽,其实锁的不错,打舵,刹的干脆,后来整了
个GM730+262HB,就有问题了,像个弹簧样,打完舵总要弹个一定角度,感度小
了,更像弹簧,打个15度就能给比弹回原来的位置,前提是快速打舵,漫漫打的话
就没事,(这问题是时好时坏,有时情况要好些,飞了几个月,侄今没搞懂)后来
收了个401,呵呵,一切完美了,再也不弹了,快速打舵,只见飞机尾巴一响就停
住了:loveliness:
以前,从飞004的集成到G006到G010,都是垃圾陀螺,还没见过这问题呢,倒是
高级东西尽出这些问题

楼主:
我把尾桨剪短了5mm,之后感度加大了一些,方向舵dr也减小了,现在改善不少了,谢谢各位,明天继续找原因

楼主:
感觉250的尾桨大了,用锁尾模式,舵机摇臂重新打了最短的孔,陀螺仪感度都不能太大,总是修正过度,

网友E:
飛起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