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一个杠杆表校准平口钳

楼主(2009-12-24):
最近为铣床上装换装精密钳而烦恼。每次紧压板前的找正要费很多时间。

目前我是主轴上夹根针,针尖对准钳口的一角,再摇到另一边看针尖是否对准另一个角,用榔头敲敲,再摇回来,再敲,反复要好多次。而且几乎完全是凭肉眼观察,很慢。

但是这个过程稍微马虎一点,铣出来就不对了,尤其是用倒角刀倒角的时候,稍微偏一点,倒出来的边就一边大一边小,特别明显。

有没有好点的方法?

杠杆表能夹在主轴夹套里吗?想用杠杆表试试,是不是会省力一点?

网友A:
组做个座子可以

网友B:
是不是哪里有误差啊?一般不用反复调整吧?偶尔调一次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做个座子可以

好票亮的座子啊,童车老大手艺了得!
三丰的表,看来你也是有米之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哪里有误差啊?一般不用反复调整吧?偶尔调一次就行的。

因为我经常要拆掉钳子换回转台,装回时就要重新找正了

网友:
除非要求精得交关,否则一般要求的话精密钳用宽座角尺对一下就行了。
BFXX的工作台后边是经过磨床的,一般可用来做基准边用找正用,有教科书说可用立柱找正,我试过不如铣台的后边,不知其它型号的铣是否都这样?

网友:
平口钳以及平口钳的导向面自宫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如果工件不大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经常要拆掉钳子换回转台,装回时就要重新找正了
把回转台和钳子分别装到2头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回转台和钳子分别装到2头成不

考虑过,铣台行程不够,后悔当初没搞个加长型的。且回转台经常需要变换立卧姿式。

网友:
有个千分表+座子,就可以了的,我一直都这么用,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

网友:
千分表找正太辛苦了,劝你买个百分表,

楼主:
好,听楼上的,先入手了一个百分表。
做工还不错。

成量厂的。三面燕尾槽,配2个安装头(6MM和8MM).
三种安装方式。

价格有点吓人---240元!(三丰的是370元,没要。千分表:国产的三百多,三丰的7百多。)

用起来嘛。。。。当然是很爽的。。。两个来回一走,校正的一丝都不跳,哈哈哈!好

楼主:
主轴垂直度可以用这个校正吗?怎么安装?

别告诉偶必须要测试棒啊,偶还没有  。偶只有宽座角尺1把。

网友:
百分表是很有用的,一定要配备

网友D:
你好!!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我有问题请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我有问题请教!!!!!!!!!!
谢谢!!!!!!!!!!

   .站內PM我啊?

网友E:
这个找正的问题,俺也很头痛啊。
看楼主买进的这块表,不错是不错,就是又得花二百多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找正的问题,俺也很头痛啊。
看楼主买进的这块表,不错是不错,就是又得花二百多大洋....

老申买一个吧,用了之后你就会发现目测的误差有多大.用表校准且快.
先用左边靠上,表盘对准0位,摇到右边,如果显示误差12格,就轻轻拍几下,拍回约6格,摇回去若显示也是6格就OK了.而这12丝误差,肉眼很难分辨出来,几个来回一摇就头昏眼花了.

网友(2010-01-23):
板凳的老大表不错,三丰的,精度0.0005,比千分表更强

网友:
楼上的这表校平口钳的话根本没有办法用,精度高有屁用,行程太小,还是百分表实在

网友:
我还有个0.001的表,从来不用,

网友:
对于家用铣而言意义不大,主轴、夹头、铣刀的跳动误差都不小,对于磨床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