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副翼螺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24):
请教“副翼螺距”是什么意思?听别人说起过,不太清楚,只知道主旋翼那个螺距,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没听过这词。螺距就是螺距。还有副翼螺距??请老师给我补课。谢谢

网友:
中立位置副翼迎角为零度

网友:
循环螺距   周期螺距 !

网友:
不会是听错了吧  我就知道大桨有副螺距

网友:
什么飞机 啊?

网友:
副翼(平衡翼)螺距要设为零,通过旋转副翼片来实现,和平衡框(日字框)平行就是0度了。
搞定后最好点一些502固定。

网友A:
我估计你想问的东西还是 循环螺距 cyclic pitch.

大桨主螺距collective pitch大家都很好理解, 而且每一个飞直升机的人都会调整和设定, 但是cyclic pitch / cyclic rate并不是每个人都介意,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地方确实会出问题。

举个例子, 假设你设定正负12度的主螺距, 然后你有正负8度的cyclic pitch, 那么在你推到最大主螺距的同时如果你在推最大副翼或者最大升降舵,那么你的十字盘上会在一个方向上负担20度的总螺距, 如果你的十字盘在20度总螺距的时候和机体有干涉,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 另外你的大桨上也会出现正负20度螺距的周期变化, 一般情况下你的大桨在这个时候已经失速了  , 好在这种情况持续时间非常短

调整合适的cyclic pitch对F3C很重要, 飞3D的没所谓, 反而他们要很大的cyclic pitch来做干脆利落的动作。

网友:
xuesing 解释的相当到位 ~!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LZ并不是想说周期螺距,而是而是希拉效应。
应为周期螺距不但会直接控制希拉小翼(也就是常说的副翼),在1/4个周期内还会直接对主旋翼迎角起一定影响,所以并不单是与副翼的螺距有关。
而希拉效应描述了副翼迎角跟随倾斜盘倾斜角度变化的特性,进而再控制主旋翼迎角变化的过程,更强调了副翼螺距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LZ并不是想说周期螺距,而是而是希拉效应。
应为周期螺距不但会直接控制希拉小翼(也就是常说的副翼),在1/4个周期内还会直接对主旋翼迎角起一定影响,所以并不单是与副翼的螺距有关。
而希拉效应描述了副翼 ...

你说的有道理!

我要在仔细想一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你想问的东西还是 循环螺距 cyclic pitch.

大桨主螺距collective pitch大家都很好理解, 而且每一个飞直升机的人都会调整和设定, 但是cyclic pitch / cyclic rate并不是每个人都介意,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地 ...

先感谢!也感谢其他各位和红旗兄,可能我问的不明白,但是的确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再问一下,比如你说的最大螺距到12度,这时候怎么看俯仰和副翼那8度呢?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感谢!也感谢其他各位和红旗兄,可能我问的不明白,但是的确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再问一下,比如你说的最大螺距到12度,这时候怎么看俯仰和副翼那8度呢?谢谢啦。

叠加,比如倾斜盘打到最高,然后向左压副翼,那么倾斜盘右边就会继续提高,左边则下降。所以当最大螺距是12度时,再压一下副翼,就有一边的螺距会大于12度,另一边小于12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叠加,比如倾斜盘打到最高,然后向左压副翼,那么倾斜盘右边就会继续提高,左边则下降。所以当最大螺距是12度时,再压一下副翼,就有一边的螺距会大于12度,另一边小于12度。

先谢谢红旗哥!哦,然后看最大是多少,明白了。还有那个“干涉”是啥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红旗哥!哦,然后看最大是多少,明白了。还有那个“干涉”是啥意思啊?

8楼说的干涉应该是倾斜盘在极限(最大或最小)螺距时和机身或其它部件相撞的问题。

网友C:
我猜大家應該都是在说循环螺距 cyclic pitch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大家應該都是在说循环螺距 cyclic pitch吧.

看11楼

楼主:
好像是明白了,我再研究研究,谢谢楼长的诸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