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80KV的电机可以用3S的锂聚吗?

楼主(2009-12-24):
有没有兄弟用过,调油门曲线效果怎样?不满足于悬停了,准备走航线了,A123有点吃力。想换锂聚,但不想换电机

网友:
可以,不过齿轮最好换11T的。不换齿轮的话油门曲线最高点调为85%左右。

网友:
我目前两部450机,是用的新西达4380KV和飞越3600KV两个电机。同时使用3S A123和3S Lipo。感觉如下:

(1)3S A123用4380KV,只有用13T以上才好飞航线,而油门/螺距曲线不用太多变动;当用12以下的齿轮,飞航线明显不够劲;

(2)3S A123用13齿和4380KV飞航线,只能飞6-7分钟;而3S锂聚飞同样力度的航线8-9分钟;

(3)3S A123用3600KV是不能胜任航线的,用15T齿轮或许能飞,但我没试过;

(4)3S锂聚+4380KV,最小可以用11齿,最大可以用13齿,都能飞,手上油门控制力度即可。(用13T时,适当调高螺距曲线,充分利用升力!)

(5)锂聚+4380KV,油门曲线可以:0-35-50-65-100,螺距曲线可以:-2、+2、+5.5、+7、+9。特别是用12T、13T时,大桨转速非常快,建议适当调增螺距,否则大桨只转不升,浪费电能;

(6)个人认为,如果你觉得3S A123吃力,先要换14T、15T齿轮,看航线够用不。实在不行,再换锂电不迟。不要急于换电池。根据我的经验,3S A123+4380KV+13T,已经能航线了。14T更加完全胜任航线,甚至可翻飞。如果铁心上锂聚,就按(5)中说的配置齿轮和桨距。

网友:
用12T就很爆了

网友:
看看

藤椅对450很有研究了得
我对450还一窍不通的
摸都没摸过450

楼主:
听以上诸君一席谈,胜读十年贴啊,尤其是NKZMH的详细说明,很有启发性,多谢了.

网友:
3S A123+4500KV=3d可翻飞

网友:
3s A123  用普通 4500KV 电机 航线 没什么问题 就算你用11T 也可以飞航线  想3d的话 你上15T 也没用  应为 KV 高了  电机 扭矩 不够  快速 变螺距  会猛掉转速
3S a123 爽飞 3d 就要 朗宇的2220 kv4500的电机  该电机 转子特别加长 增加 扭矩

说白点  靠换 t齿  用处 根本不大  要知道 T齿   只是相当于 平衡 转速和扭矩
说白了 转速高了 扭矩低  扭矩高了转速低
能量守恒定律 电机功率就这点 随便你怎么换T 齿 治标不治本

目前 想爽飞3D 用A123 也只有 这款2220 的电机 能够达标
说的有些 武断  我也不是托。。只是 个人观点

网友A:
事实胜于雄辩。我的两部机器,电机分别是3600和4380,电池是2组3s A123与6组3s锂聚,几乎每周都要作这样的对比。这些天,还常从11T换12T换13T。对于3S A123,换齿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并非楼上所言“随便你怎么换T齿,治标不治本”。

能量守恒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但你可能知道,这里并不是套用能量守恒定律的场合。飞行过程中电机功率并不恒定。平时的航线飞行,只用到了4380kv电机功率的60%左右。加大T数,电机负载增大,电机被迫输出较大的功率。不必害怕通过加齿来利用电机输出较大功率会有负面影响,因为对同一电机,功率在不同的值上还对应着不同的效率系数。有可能你换用14T齿时,不但获得了比11T更大的转速和升力,而且还在这个转速上获得了较高的效率系数,更有效地利用了电池。同时,由于高T数齿轮起飞油门位置较低,在航线过程中还可以获得更为细腻的手感。

楼上说的2218级电机掉转问题,是肯定有的。但善加利用齿轮,能在相当程度上克服这个问题。直升飞机获得更快加速度(跟手)的关键是:推油门的瞬间能迅速获得更大的功率,这时14T的齿轮就比11T齿轮更有优势。

另外,我前几天也邮购朗宇S2220电机,但还在万里长途之中,到时会给大家作更全面的对比,包括XXD4380与S2220 4500KV的对比。全部基于实践,没必要武断,放心看就是了。

网友:
请问我跑船用的B2845kv3700配13t用锂聚飞,效果会很好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胜于雄辩。我的两部机器,电机分别是3600和4380,电池是2组3s A123与6组3s锂聚,几乎每周都要作这样的对比。这些天,还常从11T换12T换13T。对于3S A123,换齿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并非楼上所言“随便你怎么换T齿, ...

期待NKZMH兄的对比报告。

网友:
我个人感觉A123电池配4400KV电机+13齿倒飞和翻滚也够力。

这是我带去澳洲的基本装备。

这是我带去澳洲的基本装备。

网友:
这个贴长见识了

网友A:
老支青你好,看了你这套设备很开眼界。你这套是室外A123的充电方案吧?想请教几个问题:

1、电源是什么?是蓄电池么?
2、充电器是什么?好像还带两个表盘。
3、你给A123充电的时候,没有用平衡充接口么?如果是直接在T口上充电,会不会对A123告成损害呢?

谢谢!

楼主:
老支青前辈,请问你的电机品牌型号?不会是自已绕的吧?  ,我想,除了电池,曲线,齿比,电机的特性也对飞行有影响,我是用XXD的4360KV,如果可以翻,倒飞,那就大大达到我心理预期了。

网友:
老知青和我撞频了,你可千万别来我这哈

网友:
很强的技术贴,这个要顶

网友:
换齿确实可以更快捷和方便测出性能,到换了齿感觉还是不够的时候再考虑换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支青你好,看了你这套设备很开眼界。你这套是室外A123的充电方案吧?想请教几个问题:

1、电源是什么?是蓄电池么?
2、充电器是什么?好像还带两个表盘。
3、你给A123充电的时候,没有用平衡充接口么?如果是 ...

我这是太阳能充电器。我在电池版块里有详细的连续报道。从组装到使用上的数据都有图片。有兴趣的,可以去那里查看或直接搜我的帖。

除了电器零件,支架材料全部是在路边捡回来架起来。

除了电器零件,支架材料全部是在路边捡回来架起来。

机在高空中不停的翻滚,俯冲拉升。。。。

机在高空中不停的翻滚,俯冲拉升。。。。

我的机用的是木桨,换波钎桨飞的更舒服。

我的机用的是木桨,换波钎桨飞的更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