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救俺的500啊,要崩溃了

楼主(2009-12-24):
前段时间收了朋友一架2手亚拓500,调好,飞了一次航线,第二次就炸了,然后一直到现在都在修,我疯了!!!!
炸机之后发现原厂
电机
轴承磨损,于是换了AKE的1700TF,换了好盈飞腾80A电调,装好之后问题来了,油门推到输出88%的时候,电机抽筋一样的抖,本来幅度不大,只有拿在手里才会感觉的到,看都看不出来,觉得不会影响飞,也就没管,装机试飞,完了,就在电机抖动的那个油门位置,整个机身跟着抖,而且掉转严重,但是整个油门行程从0到100只有这一个点有问题。我悬停发现抖,连航线都不敢飞,拿到27手里,直接IDLE,开翻,没问题。开始怀疑是电调问题,把整机拿到27家,换天蝎星,27说是好的,换好盈铂金80A,还是好的,最后确定是电调问题了,把我的飞腾80寄回厂家,免费给换了新的。等新电调的时候拿了27一个XXD75A的电调先飞着,谁知道拿回家还是一样,抖。于是又把电机拆下来,拿手里试,新电调,总不会两个都是坏的吧,谁知道还是抖。然后觉得不是电调的问题,联系了卖给我电机的千红,兄弟态度不错,先赞一个,呵呵,他说自己手里没有AKE的现货了,于是优惠给我一个XXD电机,据说他的500用的就是这款,够暴。
等了几天,下午下班终于等到了新电机,谁知道接电一试,居然是同样的毛病,我×!!!
看来电机是没问题了,但是电调我也换了新的了啊。我把最开始的那个电调寄回好盈,他们给我的答复是电调没问题,OK的,我说你们再试试,结果客服MM跟我要了我所有的配置,电机,
电池
,桨,试的结果是OK。等电调给我寄回来,我看不是我原来那个了,客服MM也说给换了新的,而且给我的结论是电调和我的电机兼容性不好。可是好盈的电调一向是兼容性最好的啊。而且我炸机之前用的那个电调,应该是个山寨版的好盈80,配合亚拓原厂500L电机,飞的很好,现在换成AKE的电机,抖,再换XXD的电机,还是抖,好盈电调的兼容性不至于这么差吧?只兼容YT?
数数我换过的东西,桨换过,电机换过,电调换过,电池更别说,控换过,接收换过,真***是见了鬼了!
什么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电机进角,电调设置,所有的设置我都试过了,都没解决问题。
而且这架500有个问题,油门停在电机抖的那个位置,坚持一分钟,头罩里面铁定冒烟,马上落地,等桨停了去找,任何地方都不烫,死活找不到烧过的痕迹,这种情况出现了两次了,但是拿这个冒过两次烟的电调接上亚拓原厂的430X电机,没有任何问题,只要一接500的电机,就扯淡了。
所以在这请教老大们几个问题,电机在某个固定的转速抽筋,可能的原因都有哪些?只可能是电路上的问题,不会是电机的轴承或者动平衡不好,轴承不好了有尖叫声,动平衡不好了不会只在一个点振动而其他的点任何问题都没有。我的500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在油门的这个点上电流输出不稳定。
然后就是如果电机的电流不稳定,会不会导致电调的BEC电流不稳定?比如过大,我的电调两次冒烟,因为安装的时候那个比较小的散热片是贴着侧板的,摸不到,而且那块比较大的散热片,功率管的,一点都不热,别说烫了,所以我怀疑冒烟可能是BEC的散热片,就是那块小的,那个东西太烫了,没烧坏管子,但是把周围的热缩套或者双面胶之类的烤的冒烟。
各位走过的路过的兄弟们,帮帮忙吧,我都快疯了,现在周围的朋友都问我,500能飞了不?每次见到都问,我×!我每次都说,不行,有问题,唉,朋友们都说,可怜的娃,买个500把娃折腾的都快疯了。我真是一点点办法都没了。

网友A:
换个控试试

楼主:
控换过了,27的DSX7和我的2801都试过,没用,而且我的控一直在飞450,没有问题

网友B:
先看机械,再搞电子,电子,估计是没问题的

楼主:
机械怎么看啊?我两个电机都是新的,两个电调也是新的。而且如果电机不抖,只有机身,那还容易了。我的是电机拿手里,抖,跟机身没有关系的啊。电机的机械故障怎么找啊?

网友C:
是不是感度太高了,,我用的RD6000 感度40的时候相当于其他控的90 我也玩500 起飞的时候不太抖,等油门60%的时候狂追尾(看上去就是很抖,特抖那种),,开始我也不知道原因,后来把感度调到30(相当于其他控的80)就不抖了 是不是这个原因?我看你好象什么都检查了 什么都换了 就是没看这个感度 ,,我新手 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B:
那就简单了呗,强行偷一套别人的回来,试,好的就是你问题了呗
我永远记的我的GM730,我以为有问题,70出了,结果呢是控的问题,很隐蔽的那钟
换了401,飞了7块电才试出来的,可惜我第一天4块电没试出,就在当晚卖出去了,第二次去飞就傻眼了,至少160的损失,修控还化了100呢
所以,没有修不好的,先把机修好飞过10个起落没问题了,再一样一样的试,我估计是电调和电机和控这3样
还有 控的抖,有时候没规律的

网友C:
PS:我是感度太高产生的抖动 抖动的时候和你情况一模一样也是掉转速..

网友C:
你说的那个叫27的,,他直接开3D 就正常(3D的感度低于正常模式)我怀疑就是感度高了

网友D:
等新电调的时候拿了27一个XXD75A的电调先飞着
用XXD75A电调时候抖吗?

楼主:
27说是好的,但是我拿回来试还是抖,只是幅度稍微小那么一点点

楼主:
感度高了是尾巴左右抖,我的是整个机身乱颤,而且感度不会影响转速的吧

网友C:
那我还真告诉你了,,我感度打高了 整个飞机都打哆嗦....飞机都快被振下来了...是不是500的飞机和450不一样把,,可能450感度高了就只是左右摆 但是500高速全身" 抖" 真的影响转速!!

网友E:
没看到实物,实在是无法解释这个故障,方便的话发来俺折腾折腾,呵呵

楼主:
哈哈我先自己折腾一下,实在不行的话把整机给你发过去

网友D:
如果本地有认识的模友借个电调和电机比较一下就知道原因了,别听什么23的

楼主:
上午试了千红的暴力电机,反正在楼下悬停的时候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一切正常了,而且1400W的功率还真不是盖的,够暴力,哈哈哈,过两天有时间了,拉出去飞个航线,小翻一下,如果正常,那就是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F:
不止1400W了,实测超过1800W,哈哈,电池小心点哦
用亚拓原配13T,转速比AKE还高不少的,祝爽飞

网友G:
500的电机电调是一个大问题,曾经也误听别人的,把原厂的电机电调换了,后来问题多多,后来才发现,原来原厂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H:
你的问题应按是电调近角的问题,改成高近角。近角错了电机和电调都发热,飞机再莫一点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