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入手首炸!简单说几句玩这个小飞机的感受

楼主(2009-12-24):
送给自己的新年礼物,在屋子里飞到飞机,所以选择了CB100,今天早上收到的快递。

拆开,发现配套的铝箱很精致,拿出CB100,比想象中还要小,还要纤细。

看着那貌似脆弱的结构,感觉一炸就要散架。

迫不及待,充满电,接通电源,开控,滴滴几声,貌似对码成功了。

推动升降舵和副翼,舵机均正常响应。

小推一下油门,只听见大桨呼地就转了起来,机身在原地来了个180度旋转,吓我一跳!

然后才进入了正常状态,继续推油门,起飞,感觉小机比想象中要稳,当然是比不上Lama了,小体积受气流影响比较大,很难悬停得纹丝不动。

悬停了一会儿,百无聊赖,决定在屋里做航线看看。本人是菜鸟,航线并不熟练。感觉CB100的速度要比Lama快很多,掉头很灵活。

就是尾巴有点锁不住,有时一飘一飘的,有点金鱼尾。锁尾的感觉是不如Lama的。

不知道是不是无刷的线性原因,加油门时,飞机响应速度没有Lama那么快,所以要打一点提前量,要适应。

爽飞了几块电,胆子大了起来,有一次航线飞偏了,差点撞上电视机,心里一慌,急忙大舵量救机。

机是拉回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大舵量大原因,高度不断下降!!!下意识马上加大油门!!

按照以往经验,Lama碰到这种情况是会应声而起的。CB100也应声而起了,就是尾巴来了个大甩尾!!!几乎有200度!

结果可想而知,本来就手忙脚乱,加上对尾在危急情况千钧一发下变成了对头,炸鸟……捡起来,还好,没有损失。

so,我觉得无刷电机锁尾,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急推油门当然锁不住,就是轻推,也会出现摆尾现象。

看来,还要继续好好练练,不过也能看出CB100性能有限。

接下来的感受改天和大家分享。

PS:遥控器要用8节5号电池,不过好像电池组是通过插头插在控上的,可以更换锂电。

网友:
目前来说还是pro好。就是结构设计不讨人喜欢,
缺少类轴承设计。

网友:
pro 主轴没轴承的吗

2402这个控能飞SOLO 嘛

网友A:
有轴承。就是悬翼上能带点类轴承就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轴承。就是悬翼上能带点类轴承就更好。
好很深奥哦!

网友:
LZ还是赶紧把连接尾无刷的那条电线从尾管内引出来吧。因为尾管插到机架内的头部和电线震动摩擦多了,就会把电线外部的绝缘层割破,导致电线之间短路,应该像我的图片那样改,这样以后更换尾管也会很方便。

楼主:
请问是怎么改的呢?是不是要重新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怎么改的呢?是不是要重新焊接?
肯定要重新焊接

楼主:
套在电线上的透明管子是什么材料?哪里有卖的?

网友:
你一定要透明的干吗,去买蛇皮管或热缩管不就行了

网友:
我也要买这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在电线上的透明管子是什么材料?哪里有卖的?
我套在电线上的是透明热缩管,只是长的那一条我没有加热收缩而已,你可以找其它的东西代替。另外,我把CB100的金属旋翼头换成4#3B的塑料套件,把它当成双无刷版的4#3B来玩,想玩稳定的玩法就换回CB100的旋翼头,两种玩法都各有特点。

楼主:
请问ls,更换成4#3B的旋翼头需要改装吗?还是直接买来就能换?

网友:
更换4#3B的套件不用改装,只要把CB100机身底部大齿轮的定位稍子顶出来,连主轴和金属套件一起抽出来,然后把4#3B的塑料头和主轴套件一起插回原来的位置,上好定位稍子就可以了,另外两个舵机的小连杆也要适当增加长度。由于CB100和4#3B机身上固定十字盘后部的位置不一样,所以这样改后,很明显就可看出两个舵机连杆不是垂直的,不过玩起来没什么大问题,当然完美主义者也可以把机身换成4#3B。

楼主:
很奇怪,看图片,4#3B也是有平衡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