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059

楼主(2009-12-24):
試下改059:loveliness:

希望成功

楼主:
小弟試下用無刷行900轉

楼主:
用銅水候做

楼主:
可能做得差

楼主:
用25A電變行11.1v

完成:loveliness:

网友:
这个游艇改装比较好,开得有窗,能直接看到设备,我的救援船除电池外,全部封装在里面,看不到设备。

网友:
是否水冷電調呀

网友:
几时有下水礼睇

网友:
LZ那个舵是那个铜管儿压缩的吗??
规定舵机的那个铜柱是什么啊?

网友:
其它很好,就是担心电调工作电流不够过....

楼主:
今日試航都ok:loveliness:
電變和摩打係凍

短片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wOTUyNjMy.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_6q_jf0ES8

网友A:
感觉速度一般.     问题1 .  桨大了.  电机转速不够.     问题2 .  电调不够大A数.
这短片是2S锂电的速度吧.
这船我装的是B2856---3200KV电机   125A电调.    3SA123   可以上50到55KM.
航姿是只有螺旋桨和舵在水里.船身起滑升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速度一般.     问题1 .  桨大了.  电机转速不够.     问题2 .  电调不够大A数.
这短片是2S锂电的速度吧.
这船我装的是B2856---3200KV电机   125A电调.    3SA123   可以上50到55KM.
航姿是只有螺旋桨和舵 ...

我係用底轉的,25A電變是可行,架船可以行到半小時以上都滿意。
遊艇是睇佢航姿,不是同人賽跑

网友:
越跑越爽!

不錯的便宜改装法,

网友:
改的很不错,比我强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