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雕刻机就是不一样

楼主(2009-12-25):
这个电机盖 以前想都不敢想

网友:
雕刻机啊雕刻机,迷倒了多少模友啊。

网友:
楼主做的是无刷直流马达吧,不错啊,不知你的动平衡怎么做,玩的时候不怕转子飞出去了吗?

网友:
有雕刻机,做的东东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JJ很硬啊。。:)

网友:
够壮实的机器

网友:
lz 你的磁铁是用什么胶水粘在铝壳上的?

网友:
电机盖可以上车床,就是上面的圆孔不好做,想知道雕刻机刀头是如何跟电机盖中心对中

楼主:
对中有分中棒啊,呵呵。
这个电机目前随便找了点线绕上去,12v转速18000,空载电流25a,有点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中有分中棒啊,呵呵。
这个电机目前随便找了点线绕上去,12v转速18000,空载电流25a,有点烫

谢谢提醒了,赶紧翻一下老帖补补知识
电机KV值1500 太高了,电流25A??    2.5A吧     线圈尽量绕多点跑高压低流好,转矩应该大,效率也高

楼主:
改了下,y接法,目前12v8a,主要是轴承有点紧,现在kv大概1000多点

网友:
LZ雕刻机来个全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中有分中棒啊,呵呵。
这个电机目前随便找了点线绕上去,12v转速18000,空载电流25a,有点烫

能讲解一下分中棒怎么用吗? 谢谢了 我也准备买一根。就怕到时候不会用我知道怎么对中一块四方板还不知道怎么对中一个圆呢

网友:
别再放毒了

楼主:
有点热 搞个离心风扇

楼主:
基本实用了

网友:
有大机机就是方便

定子底座加多一块PCB板,把线头都焊接在上面,再在边缘焊接几个插头,电线就不用吊儿郎当似的了,这样更加美观

另外跟14楼朋友一样的问题,圆形具体如何分中,怎样保证分中棒碰到的是最外边的部分

楼主:
分中棒,就是用弹簧连着的两个圆棒,同心的。
工作时,转速5百左右,碰到东西,下面的就明显偏摆,精度据说0.02左右,实际也差不多。
圆形工件,譬如y轴,就x步进,逐渐靠近,两边坐标的中间就是中心。

楼主:
我2m的网速 居然发了2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中棒,就是用弹簧连着的两个圆棒,同心的。
工作时,转速5百左右,碰到东西,下面的就明显偏摆,精度据说0.02左右,实际也差不多。
圆形工件,譬如y轴,就x步进,逐渐靠近,两边坐标的中间就是中心。

谢谢讲解哦,但是还不是很明白怎样保证分中棒碰到的是最外边的部分  ,能画个图吗?

网友:
没怎么看懂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