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发射机天线长度问题

楼主(2009-12-25):
最近一直有个疑问。看一些资料说接收机天线长度是有固定值的,即1/4波长值。那么遥控器的发射机天线有没有固定的长度呢?换句话啊,比如72M的设备和40M的设备发射机的天线长度相同吗?如果不同,且他们的长度都是一个固定值,那么是不是不能单单通过更换高频头来改变发射机工作频率,还得更换天线才能达到最好的发射效果?

网友:
据说加了种电路,可以适应不同工作频率用同一长度的天线。记不太清楚了。搜一下。

网友:
恩...不太清楚额...听说40和72的不一样,没见过~LZ去搞一个实验下,呵呵

网友:
电路上加了加感线圈,所以可以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一直有个疑问。看一些资料说接收机天线长度是有固定值的,即1/4波长值。那么遥控器的发射机天线有没有固定的长度呢?换句话啊,比如72M的设备和40M的设备发射机的天线长度相同吗?如果不同,且他们的长度都是一个 ...

天线只是调谐电路中的其中一个器件,所以你不用担心。再说,现在讨论这样问题是没有多大意思的。都是2.4GHz的设备了。
个人建议,不一定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可以通过调整增益来进行匹配
主要是通过电感调节

网友:
老问题了,参考下以前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4458&extra=page%3D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只是调谐电路中的其中一个器件,所以你不用担心。再说,现在讨论这样问题是没有多大意思的。都是2.4GHz的设备了。
个人建议,不一定对你有帮助。

2.4G也是无线电波,也有天线长度的问题啊。

楼主:
先谢谢楼上各位!
不过,说了半天,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72M的发射机,到底能不能直接换40M的高频头用?

网友:
天线一样长就可以

网友:
天线只是遥控的一个零件而已,可以用电感以及高频模块进行调节就行,这个就像钓鱼样,远距离可以用长杆,或者弄个钓鱼船,效果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