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消除振动的方法

楼主(2009-12-25):
就好像修电脑排除故障一样,用排除法是个好办法

当您发现您的直升机有振动的时候,先观察齿轮有没有坏,没有坏那么看下面:

先吧皮带摘掉或者松到尾桨不转。这时候给油门,看飞机还振动不:

  • A:振动》非尾轴问题 -请看C
    •                                       C:将两个大桨拆掉,看振动不:
                          •                                                     D:不振动了,则是大桨问题,调整两边螺距相等或者做平衡。否则请看E
                          •                                                     E:还是振动,请换主轴看振动不,如果还是振动,请查看主轴的轴承。
  • B:不振动:尾轴问题,请换尾轴

网友:
大浆平衡很重要。。。航拍时很明显

网友A:
震动的原因远远不止这些啊,凡是能动的部分,都有可能产生震动,单单机身那么多轴承就有可能产生震动了

网友:
基本原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的原因远远不止这些啊,凡是能动的部分,都有可能产生震动,单单机身那么多轴承就有可能产生震动了

抓住主要的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