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伟带锯插了220v电

楼主(2009-12-25):
新买的二手得伟带锯,一时疏忽插到220v电源上用了1分钟左右,突然冒烟出胶皮味还响了一声才发现插错电了,迅速拔电。不知道坏了没有又插到110v电源上试,没有问题正常工作只是工作灯不亮了。
想问下懂电路的师傅,这种情况会出什么问题,需要拆开看下吗?本人不懂电路请明白的师傅多指导下,在此十分感谢!
(外国的东西就是不错啊,我想要是国产的插错电不爆了算走运了更不用说还能用了)

网友A:
没有问题了,只是灯泡坏了,我的就是这样的损害的灯泡的,

网友B:
压敏电阻爆了吧,再插错就彻底挂了

楼主:
烧坏的电阻是不是换不了啊?

网友C:
先在电源线上串上一个保险,然后在电机上并一个271的压敏电阻就安全了。

网友D:
响一声可能是某个元件爆裂了,估计是灯的相关元件
有味道很可能是线圈过热,这样烧过的机器相当于严重折寿,漆包线的绝缘严重受损了,以后某次使用会突然击穿烧坏而短路,然后就报废了
我有一个碎纸机,周末忘记关了,连续转了2天,现在开的时间一长非常热,估计是线圈坏了

网友E:
估计坏的东西不少!

楼主:
晕啊,刚买了没有几天啊,是不是找个修电器的给看看啊

网友F:
没大不了,灯的变压器烧了.

网友G(2011-02-26):
JJ不会有事,是灯泡的变压器胡了。

网友H:
我以前的那个也是变压器坏了换了个220V的一样用。

网友I:
注意安全

网友J:
该坏的以坏了不该坏的也不会坏了

网友K:
一般进电源的地方会接一个扁圆的压敏电阻你拆开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A:
段时间使用不会坏的,刚拿回来的时候我也是接220V的,速度调慢一点,锯了一根钢棒,带锯还好的,只是那个灯泡,也就10多秒吧,就不亮了

网友L:
那把那个小变压器拆出来,不就可以直接用220了?

网友M:
我用的110V的设备全部换了插头,只有把线接在了110V的变压器上才能用,和飞机上的动力电池插头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