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关于无动力ZERO

楼主(2009-12-25):
自制了两个KT版的ZERO,都没有飞起来,心有不甘。仔细检查,发现两个问题:
一是结构问题。采取了双层KT,中空加横条翼肋的结构,破坏了原结构的平衡性,同时还破坏了翼型,导致出手栽头。
二是工艺问题。未能严格按照图纸中机头和中段的角度下料,致使后掠过大。
目前正在打造第三架KT版的ZERO,有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严格按照图纸标注的尺寸、角度施工。
二是采取双层KT版,中间用整张中密度泡沫板填充、打磨,用白乳胶粘接、玻纤管加强,确保翼型。

同时还想请教:尾翼可否采用单层KT板,用玻纤管或者轻木条加强的方式施工?(库房中有废旧5MM的KT板数张,不想浪费)
电池用手机中拆下的锂电,2S 450MA。
舵机用5g的,控用TDF6C加混控(我没有别的控)。
如果可行,下周值班的时候施工,呵呵。

高手说一下可行否?

网友:
上些图纸看看先

网友:
方案可行,不过实施起来就不知如何了,一出手就载,大概是机翼制作扭曲了吧!安装角不对。要么就是重心的问题。你的这种三层泡沫板夹心的方法有一定难度,特别对于滑翔机狭长的机翼来说,手工打磨翼型难以准确。单纯泡沫也太软,改进下的话不如前椽嵌去轻木,机翼两块泡沫夹一片轻木,外加碳管增加强度。这样后椽不会因为泡沫太薄而强度不足,为了改善气动性能还可以贴棉纸,然后喷树脂漆。现在泡沫机翼的成熟做法是用直接热切割出,或一次型发泡而成的带准确翼型的机翼,外表在贴木片或者玻璃钢。

网友:
楼主做的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机。细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机子好像是属于山坡滑翔机,但我主要想用在平地上玩。谢谢

网友:
ZERO92必须用泡沫切割机翼,kt板做的翼型不准确,气动效率太低
尾翼可以kt用碳纤加强,万通板也可以

网友B:
啥飞机?有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飞机?有图吗?
ZERO无动力三角翼。看过台湾帅爸的飞行视频,很小很小的一个坡都能爽飞的。

网友:
是这个机么?

要是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没有图纸至少要把翼型弄清楚才能做啊。

网友:
Aurora,alula,ZAGI 92都是理想的无动力飞翼,可惜国内是没有成品的。自己也正在做,但肯定不好飞。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丐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