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450电机是否能装在涵道上

楼主(2009-12-25):
小弟有套空闲的450
电机
电调,又想玩涵道,不知道450电机能不能装在涵道风扇上呢?电机是亚托原厂2220 3500KV

网友A:
我也好奇

网友B:
我问的恰好相反
有人知道吗,本人有套涵道的电机想用在450上是4000KV

网友B:
要不楼上的把你的电机换我
我把我的电机换你不就成了

网友C:
还是没有高手来解答下啊

网友D:
马上告诉你,我就是用的450电机装在70涵道上了,不过要看电机轴的粗细,3.17的能用,亚托原厂的不行他是4MM的轴

网友E:
以前好像在哪里看到有人说过可以用的。。楼主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