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6改无副翼,026机架,013脚架,450尾!

楼主(2009-12-25):
本来只是改了机架和尾桨。原来的6机架偏软,严重影响电机齿轮和大齿的咬合性能,很容易扫齿,改了026机架后强度好很多。但可恨的是026机架只能装esky自己的舵机。换了450尾推和桨后,锁尾还是不错的。谁料昨日调机,不慎将相位器搞坏了,联想到前两日ESKY E016兄改无副翼的帖子,索性也改了无副翼。
改无副翼之后很灵活,但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控制,完全不需要装电子副翼。

全身照

全身照

无副翼

无副翼

026的机架

026的机架

450尾

450尾

网友:
嘿嘿  有才  折腾~~!

网友:
不是吧。。这么牛。。那不是450都可以直接改无付翼拉。。

网友:
厉害。飞的如此的稳不知道3D起来是否更牛

网友:
哈哈 也折腾了

确实没副翼是没想象那么难的,只要螺距调试合适也很稳的。
旋翼头的虚伪调试的最好越小越好,这样会更稳定。
如果有能做调节的控就更好了,降低灵敏度更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