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3680KV 的电机加13T铝齿用A123可以飞航线么?

楼主(2009-12-25):
  用了几天时间了,想问一下新西达3680KV 的电机加13T铝齿用A123可以飞航线么?
  以前用11T的,感觉很慢,现在这样配置行不行?我新手,一般就是对尾悬停,航线就会炸,呵呵!

网友:
如果是3S A123+3680kv的话,可有点难了。11T肯定飞不了。先换个15T齿轮,应该能飞。如果是4S A123,我认为在3680KV电机上用12T以上就可以航线了。

网友:
楼主负责任的告诉你
我以前飞过
3680KV电机,14T齿,3S123,航线无问题,8分钟以上
也可以温柔的翻倒飞
所以,你的配置换14T齿,悬停,航线无问题,15T齿好像是买不到的

网友:
15T齿的话直径过大,电机几乎不能安装了,呵呵

网友A:
我用的就是3680KV加3SA123`14T齿`
调高油门和螺距曲线,航线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3680KV加3SA123`14T齿`
调高油门和螺距曲线,航线无问题`

谢谢各位,呵呵!我现在就一直用这个,看来还要调大油门了!呵呵!
另外,楼上可以给一个油门和螺距曲线的设置吗?你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怎么不用4s

楼主:
4S太重了些吧,呵呵!另外,现在北方天气很冷了, 所以最近没有怎么飞!

网友:
今天试了,3680+13T+3S1P A123油门调到80%,轻微点头,悬停8分20秒(2000mah电池)。悬停都很肉,航线很难,几乎不可能。

楼主:
呵呵!我这里感觉不错!昨天试了下悬停感觉还行,没有试过航线呢!呵呵!

网友:
换14T翻都无问题,别说航线
放心飞吧
要飞3D,换个马达,4500KV,2220级,可以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