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普通用的手机电池

楼主(2009-12-25):
普通的 手机电池 3星手机的  能不能改  成 LAMA用的 电池

   不能改的话  能不能介绍一下 为什么不能改  谢谢了 。

网友A:
飞一个起落下来电池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一个起落下来电池挂掉

那已属超值。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根本无法起飞。

网友:
电池放电能力不行。

网友:
改控电还可以

网友:
电池内阻太大 导致无法提供大电流输出!

网友:
1楼说的1个起落是错误的说法,应该1个起落都不能飞就挂了。

楼主:
 怎么严重  我该了两个,。。还没 4  飞。。看来浪费了

网友:
电池C数太小了,放电能力不行。
可以用来做控的电池

网友B:
楼上的说话负点责任,没有试过就不要乱说,我用NOKIA的两个电池串联起来做LAMA V4的电池用,同样能起飞,但就是一是时间短,二就是不暴力,各位发表言论的时间要亲自试验后再做评论!

网友C:
我试过NOKIA原装电池,最大电流只有3a,接上130电机几十秒就很热了,事实就是事实,要记住手机电池不是锂离子电池,不能大电流放电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话负点责任,没有试过就不要乱说,我用NOKIA的两个电池串联起来做LAMA V4的电池用,同样能起飞,但就是一是时间短,二就是不暴力,各位发表言论的时间要亲自试验后再做评论!

当然,你可以用多个电池并起来用、
正品电池是有保护板的,不可能保持大电流持续输出
你说的时间短是短到什么程度?如果你可以接受一两分钟的话,那我也无话可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NOKIA原装电池,最大电流只有3a,接上130电机几十秒就很热了,事实就是事实,要记住手机电池不是锂离子电池,不能大电流放电的电池。

手机电池是锂聚合物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NOKIA原装电池,最大电流只有3a,接上130电机几十秒就很热了,事实就是事实,要记住手机电池不是锂离子电池,不能大电流放电的电池。

手机电池大部分是锂离子电池,部分是锂聚合物电池!
C数不够可以并联电池增加容量解决,不过就是重了!

网友:
的确可以飞,但是不暴力,飞机太软了,需要飞一会歇一会,电压下降得灰常快